华硕R557L不认硬盘通病 板号:X555LP

楼主(2017-10-23):
有时能认到有时认不到,小板子上5V,3V供电正常,可是2组信号对地值无穷大。可是大板子上的对地值正常。直接飞线了。如图

 会员1474961300鑫豆2024-2-3 11:38
 会员486621300鑫豆2023-10-12 21:16
 会员6722452元2023-2-3 19:37
 会员72922元2022-12-11 15:12
 会员8225582元2022-10-16 12:18

网友:
上次遇到过 加焊座子就OK了

网友:
这个板子做工真是超级烂 便宜的东西 用料就是差

网友:
小板座子容易出问题,这本子。

网友:
这个接口好贵的   45一对  你这样敢我试过了    返修好高的   还是换接口安全点

网友:
牛X                           加焊座子应该能行

网友:
小板座子容易出问题 质量差的要死

网友:
手工活可以.........................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也是这个问题  切  还换了小板  好贵  看来下次也得这样干

网友:
接口出现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上次遇到过 加焊座子就OK。。。。。。。。。。。。。。。。。。。。。。。。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留意一下

网友:
硬盘数据线开路引起的不识别硬盘

网友:
如果接口便宜的话,浪费时间不好,不如换接口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硬盘小板接口坏了   可以买接口换 也可以交换接口板子

网友:
那个转接座下面断线了。我是直接买座子换掉。不然硬盘有时候死机

网友:
接口断线是吗  楼主

网友:
我一看楼主的图象表情就加分了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硬盘小板接口坏了  ,我已修过了3台了

网友:
压紧一点也许会好!,这种卡扣质量不好

网友:
哎 看到这样需要密密麻麻飞仙的就烦

网友:
飞线解决问题了,一针见血,楼主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们就需要这样的通病

网友:
通病的意思就是相同问题同型号机器出现过很多次,相信楼主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网友:
就是硬盘没有供电,这种 办法 比较好解决

网友:
楼主飞线功底不错啊!楼主飞线功底不错啊!楼主飞线功底不错啊!

网友:
硬盘板子上的座子坏啦 我都换了几个了

网友:
技术佩服 高手呀 分析的很好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了解了,下次遇到就知道怎么修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板子座子问题 而且座子不好找 飞线是个好方法

网友:
是座了变形了还是座了虚焊了?楼主的飞线水平还是很高的!!

网友:
我也是刚遇到一个小板的问题,大家可以参考加下分!!稀里糊涂修好华硕笔记本X503M插U盘导致不触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152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机器只要不摔一般不会有这些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收藏了哈哈哈哈,

网友:
这线飞的贼6 看的眼花缭乱的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直接换掉座子 你这样飞线暂时是好了 用一段时间会返修

网友:
焊座子也可以的就是座子问题

网友:
还是觉得换个全新的座子比较靠谱点,飞线以后维护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到过 加焊座子就OK。。。。。。。。。。。。。。。。。。。。。。。。

加焊座子就好了,那说明华硕的做工还真好啊!

网友:
不得不说现在的华硕66666,真的太容易出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