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掉电

楼主(2017-10-23):
客户拿来说好久没用了 现在开不起机器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拆出来 裸板上电  0.28A掉电  直接找二级电压  3 5V转换电压只有0.7    转换管控制信号MAIND  上电没有被至高  PQ76上电2脚被拉低说明前面没问题  拆掉PQ76可以正常触发上电   换一个上去  问题解决   这款机器修好最好给客户清理干净灰尘 不然到时候因为显卡问题 返修是最恶心的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明确啊 很好的维修 学习一下 PQ76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很明确啊 很好的维修 学习一下 PQ76坏了

麻烦加下分啊~~~

网友B:
pq76是广大的特色 是驱动电压的开关

网友:
楼主威武,小白路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76是广大的特色 是驱动电压的开关

现在好多主板都用的这种 不见得是广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76是广大的特色 是驱动电压的开关

现在用的很多,不再局限于广达。

网友:
广达的主板掉电基本都是缺后极电压,这些小三极管易坏

网友C:
现在这机器都快绝种了  竟然又出现一个

网友:
呵呵   这机器都老了   问题多着呢

网友D:
掉电一般都是缺少电压,有短路等,我修这都是瞬间先测试所有供电看有吗,

网友:
谢谢分享大师呀  分析很透彻有条理性具体性

网友E:
这机器确实显卡容易坏,铜管也容易坏,修好了也用不长,把灰清干净确实明智,我有时候还用内枪吹几下,尽量不要在保修期内坏掉

网友:
简单暴力我喜欢思路清晰!!!!!

网友:
又是15V升压 出的问题 新机器都没有了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 定位准确 实乃维修之大神也

网友:
厉害,我现在查图纸还不会,先收藏了

网友:
电流一般到0.2-0.3   打电感的电压出来话   可以考虑二级电压

网友G:
是不是后级电压没有产生,导致没有CPU等别的供电,引起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   散热很重要  搞得的不好 容易烧显卡  散热模块也是容易坏

网友H:
这样的机器很少见看了吧 好奇楼主收了顾客多少钱

网友:
是不是后级电压没有产生,导致没有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机器都快绝种了  竟然又出现一个

E40我看好多人在用 ,,   怀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确实显卡容易坏,铜管也容易坏,修好了也用不长,把灰清干净确实明智,我有时候还用内枪吹几下,尽量 ...

别吹,,,容易弄巧成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 定位准确 实乃维修之大神也

小问题~   这种问题都是 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后级电压没有产生,导致没有CPU等别的供电,引起掉电。

就是二级电压没起来    简单的问题

网友:
路过的大神帮忙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一般都是缺少电压,有短路等,我修这都是瞬间先测试所有供电看有吗,

对瞬间测试    转换管控制  没有电压     后继起不来

网友I:
这种管子坏的还是少点,相对于这个转换电路来讲。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管子坏的还是少点,相对于这个转换电路来讲。

我修过好多了  不光是E40的 还有别的     这种基本都要先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

这么灌水不怕被扣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机器很少见看了吧 好奇楼主收了顾客多少钱

也不多 200多  后来他键盘也坏了 又给换了一个键盘 加钱

网友K:
大师直接秒了6666666666666666655555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师直接秒了666666666666666665555555555555

请动动小手帮忙加下分和金币 谢谢~

网友L:
额  这个电路 容易出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L:
额  这个电路 容易出问题 ········

多谢加分~~~~!  现在金币真  的 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