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0t-d3l没有待机求助

楼主(2017-10-23):
ga-780t-d3l没有待机求助 强行开机正常

网友A:
五代机主要看有没有3vsb是不是短路拉低,1084有没有输出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代机主要看有没有3vsb是不是短路拉低,1084有没有输出3.3

没有3.3V也找不到你说1084啊,求解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0800-1-1.html
这里有点位和图纸,自己对照着资料看看3VSB到底是怎么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0800-1-1.html
这里有点位和图纸,自己对照着资料看看3VSB到底是怎么 ...

是从IO芯片出来的吗,但是已经换过Io了哦

网友D:
晕,3VSB还能从IO里出来?真怀疑你发的贴有没技术含量啊??这种如果没有3VSB的待机如果桥和网卡没有坏修好的机率都是非常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3VSB还能从IO里出来?真怀疑你发的贴有没技术含量啊??这种如果没有3VSB的待机如果桥和网卡没有坏修好 ...

所以说求解你来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有问题啊。也知道不开机的这方面维修率高所以才来求解呢。也少修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不知道从何下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从IO芯片出来的吗,但是已经换过Io了哦

根据图纸找不就行了吗?

网友:
怎么这主板上没有这个KQ2的呢,是这修这个的问题吧

网友:
p_en这个信号问题。裁掉一个三只脚就行了啊啊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