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MAC A1465 不触发

楼主(2017-10-23):
                                        刚闲下来要吃中午饭,同行送来一个A1465 不触发说着急,那就看看吧。
                                  机器型号:MAC 1465
                                  机器故障:机器正常使用无进水 不触发 没有绿灯(懂的人都知道一般都是小毛病)
                                  维修思路及过程,一般苹果的机器要是绿灯几秒闪红不触发的话 就差待机条件和桥的工作条件,要是绿灯不亮的话就好判断多了,除了带程序的EC还有小板那边 就只有U7090这里了 看是否有输出3.425V 电压.(时间问题概述的不是很详细 绿灯不亮的原因就不一一说明了),这个机器就简单多了,废话少说 上图,

         正常输出3.425V ,这个机器只有2.1V很明显不正常。导致输出不正常的原因无非就是那几点,芯片不良,后级有短路导致电压拉低(这个看起来不是)再就是反馈电阻有问题导致。 测量R7096没问题,R7095正常是350K左右 这个只有100K 拆下来测量无穷大,这就搞事情了。 电阻太小,从1466料板拆下来一个电阻 装上去完美亮机。

和料板来张全家福  吃饭去喽!

网友:
这种问题适合新手看呀,来些精华的帖子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留着备用!!!!

网友:
发帖直接明了,楼主技术腻害了,点赞加分

网友A:
灯不亮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吃个饭还捡个钱

网友B:
这种问题修起来  真是美滋滋啊   修起来舒服 收起钱来 更舒服

网友C:
比较适合我这样的童鞋哈 学习了 楼主一看就是大神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不亮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吃个饭还捡个钱

哈哈 是呗    吃着都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修起来  真是美滋滋啊   修起来舒服 收起钱来 更舒服

  是啊  得劲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适合我这样的童鞋哈 学习了 楼主一看就是大神级的!!!!!

大神倒不是哈哈  一起学习

网友D:
楼主的技术确实是技术高超,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技术确实是技术高超,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共同学习 一起进步  加油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坏的也不少

网友E: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坏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坏的也不少

对啊 这就相当于捡钱的机器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楼主就是大神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