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D3V反复重启刷BIOS解决

楼主(2017-10-23):
客户拿来修的机器 到手反复重启 第一感觉BIOS 技嘉的双BIOS爱坏  哈哈刷了就亮机 由于客户要的急修好了就装上拿走了  亮机图都忘记上传了 不过BIOS在

GA-B75-D3V M bios.zip

网友:
谢谢大神帖子!以后遇到这类问题有救了!!

网友:
技嘉的双BIOS设计,我感觉还不如华硕V星的单BIOS。损坏概率太高了。

网友:
技嘉主板BIOS损坏的频率特别高,还号称是双BIOS呢

网友:
技嘉主板BIOS损坏的频率特别高  ...

网友:
也有可能还会反修,这个板很多问题的、、、

网友:
现在技嘉板很多BIOS程序坏,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2017-12-21):
下载看看,以后遇到这类问题有救了

网友:
我也在为这个头疼 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下次拆BIOS前,可以先试试这个方法。很好用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8455-1-1.html

网友:
技嘉有些刷BIOS就行。有些就不行。

网友:
双BIOS还容易坏?厂家弄双BIOS就是防坏的,感觉有点迷

网友:
双BIOS有些对换就可以了,BIOS的本身也容易坏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技嘉这BIOS是万年不变的通病了,双BIOS比别的板子单BIOS还爱坏。买的人不高兴,修的人高兴,一刷基本上就好

网友:
是刷主BIOS还是备用BIOS?。。。。。。。。。。。。

网友:
手里还有一个z77的还没有解决呢,麻烦

网友:
刷好了BIOS。我一般就上一个给人家。什么双BIOS感觉是多余的

网友:
路过。。。小弟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还挺多的

网友:
怎么我这两天修的反复重启都和bios没关系呢

网友(2018-03-19):
关键看能挺几天!很多时候你以为你修好了,其实根本就没好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支持楼主,收藏了,用是时候下个看看

网友:
我也刷过,有些刷不好,不知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谢谢学习一下谢谢不懂电路

网友:
双BIOS是这样用的,原先的换了拿下来,把备用的焊上,

网友:
我表示我的刷了bios也没用  哈哈

网友:
楼主果然牛逼,学习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新手学习了,技嘉双BIOS容易坏......................9.

网友:
华硕B75的主板也爱出现这个问题,我碰到好多这种开机反复重启,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啊,技嘉BIOS坏的很多

网友:
我多碰到好多了

网友:
路过。。。小弟也进来学习学习,刚申请的号,进来多学习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
你好,我是个小白 还在自学阶段 想问问我的主板是技嘉P75-D3 我感觉我这个也是BIOS的问题 就是有时在使用过程中突然蓝屏 不到一秒后熄灭 然后又自动开机 但是3-5秒后又自动熄灭 这样反复开关开关 我放掉电后 按开机 风扇转一下 就没反应了 这时我一直按着不松 八秒左右 又能正常开机和正常使用一段时间了 请问这种情况是BIOS的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吗?

网友:
bios,bios,bios,bios,bios,bios

网友:
双BIOS技术应该还是不太成熟,故障率更高了,看他们修板好多都拆掉了从BIOS。

网友:
双BIOS还有坏吗?两个BIOS同时损坏吗?

网友:
好多技嘉的板子都是刷BIOS就好了,有具体分析为什么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小弟有很多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我感觉你还是把负bios给焊上吧

网友:
B75的问题很多  以前刷bios都几乎可以  现在这么几年了 刷bios都不行   都是电路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但是技嘉的我也遇到过,刷BIOS没有好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运气不好

网友:
备用BIOS 不装或者清空都可以吧,,,,,,,,,,,,,,,,

网友:
为什么我总是碰不到这种好修的故障。

网友:
现在我也接到一块B85MM-D3H各电压正常,跑码到15就重启,不知道是不是要刷bios

网友:
遇到过两次Flashrom本身损坏的  数据脚没波  换了芯片之后再刷亮了  还有一个刷好了BIOS没几天又坏了的 技嘉真特么垃圾

网友:
见到一快技嘉板子老是显示副BIOS升级,然后循环,最后就干掉了副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