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EC怎样才能发出SUSP#

楼主(2017-10-23):
现在的情况是有3.5V,按下开关指示灯有亮,但电流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假触发

网友:
三脚VBAT,VCCRTC   0V是不是正常的,+3VALW_R为3.3V正常

网友A:
这个是时序图吗?  看点有点复杂哦

网友:
要发出这两个信号,必须要收到SLP_S3,SLP_S4,南桥返回的信号,我估计你这个EC已经发出了触发南桥的信号,南桥没有触发起来,还是去查南桥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时序图吗?  看点有点复杂哦

这个是时序图,可以参考,有些也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