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无待机之EN信号只有1.5V

楼主(2017-10-23):
今天接一台同行二修机,上电无待机,打开图一看,又是8206B,3 5V电容,芯片人家换过了,还是不放心,自己又重新换了电容,手上无8206,找了个6237的代用,结果还是无待机,实测基本条件电压都正常,唯有EN1 EN2 只有1.5V,开启信号这么低不正常吧,查 了下论坛,中间的弯路不说了,最后断了PR148 ,将PR145的一端翘起分别飞线到8206B的EN1 EN2上,通电正常开机 是芯片的EN1 EN2到PR145中间板层漏电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不错,看到图这样,像我们老早不修了,也没那技术,佩服

网友:
修的不错,赞一个,一般接到二修都不怎么好修。。。。。。

网友A:
我现在只知道理论,芯片功能及如何工作知道, 就是没经验,不知道如何确定故障在哪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只知道理论,芯片功能及如何工作知道, 就是没经验,不知道如何确定故障在哪一块

多修多动手,吧理论运用到实际操作当中去,就成了自己的维修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修多动手,吧理论运用到实际操作当中去,就成了自己的维修经验。

谢谢鼓励,不过还得多多努力才能达到你们的高度。。。。

网友C: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有问题的,开启1.5不正常?只要是高电平都能开启,包括其他机器 基本都是1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鼓励,不过还得多多努力才能达到你们的高度。。。。

客气,人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人说天生就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有问题的,开启1.5不正常?只要是高电平都能开启,包括其他机器 基本都是1V左右、

肯定这机就是5V的,我断开飞好线后量的电压是5V的,电阻我都用原来的。可能有些机的线路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这机就是5V的,我断开飞好线后量的电压是5V的,电阻我都用原来的。可能有些机的线路不一样吧

我不认同只是高电平就可以开启这说法,各位大师,点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这机就是5V的,我断开飞好线后量的电压是5V的,电阻我都用原来的。可能有些机的线路不一样吧

正常来讲1V以上高电平是可以为EN开启的,这个特殊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不能代换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吧,延迟启动1.8~2.3,完全开启得2.5以上。不知对不对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