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短路维修

楼主(2017-10-23):
       今天接到一台索尼笔记本版号:MBX-149一款比较老的板子了,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压0.03貌似有点高按开关也没反映 ,拆机观察主板没什么问题测量各大电感阻值OK.0.03的待机怀疑是不是有微短路,论坛上找到图纸
PQ2的D级电压为0 PQ1,PQ2的123脚跟PQ2的4脚电压相等为19.5V,被保护了PQ1,PQ2 G级分别为9V,19.5V  MAX1909正常情况下27脚发出9V的电压。PQ1为9V证明不是MAX1909的问题了.接着看图要使DC_IN_G1等于DC_IN_MOS  PQ91B必须导通,要想PQ91B导通要么AC_OFF_3#为低电平或者MAIN_DC_SW_OFF#为低电平。经过测量PD12的1脚为18.8V,2,3脚均为0V.问题就出在 MAIN_DC_SW_OFF#这个信号。保护隔离无非是外部电路和保护自身电路出了问题。取掉PD12接上电源电流瞬间为0.75A电压被拉低为8.5V了。看来不是保护电路自身的问题了,好办了烧鸡大法。摸呀摸呀大约1分钟的时间总算摸到元凶了PQ27,在废板上找了个换上OK
当时测量电感都正常为什么PQ27短路了通过PL9测不出来呢  ?看来是软击穿吧

网友:
厉害厉害 这么高难度的 都能被你弄好  佩服佩服

网友:
结合你图,我件都没看到,我技术太差了,要充电了

网友:
厉害啊,学习了,楼主技术真好。多跟你学习

网友:
短路是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索尼的本子 电容短路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