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报错9刮cpu的一些经验

楼主(2017-10-23):
       看了论坛好多人维修iPhone6码片断线的帖子,在下也发帖讲一下自己的心得。       虽然这个案例的维修不在少数的,但大多都没有讲的很明白,炫技的成分很大,所以我来整合一下这个案列的几种方法。
        iPhone6和6p经常因为指纹验证码片和CPU之间断线引起刷机报错9的这种故障,故障痛点在于断线的是和CPU之间断线。而且正好在板的正反面,且外部没有什么测试点,那只有拆CPU飞线了,但这样风险太过大了,所以到现在好多先辈们另辟蹊径想了其他的办法。

        如图我们可知CPU到指纹码片有两根线,且在CPU的右下角AP31和AR31周边都为空点和接地的点。
        如果只是AR31断线,那么可以摘了卡槽从卡槽那边飞根线连到AR31,论坛有位大神就凭手工成功过。还可以用淘宝上的飞线神器来操作(详情咨询迅维淘宝)

                         但如果是AP31断线了呢,那这种方法就没用了,但有人想到了从CPU上边挖出CPU内部的线路来飞线上去。
       芯片也是由硅构成的集成电路,不伤到有用的模块还是没问题的。

                         如图是A8暂存的焊盘定义,芯片的右下角都是接地的,挖穿了也是没事的所以便有人想到了挖CPU的办法。(传了这么久已经找不出第一位发现的大神是谁)

       如上图,找到了CPU内部的两根走线。
   但是挖CPU也是一件很闹心的事,最稳妥的办法当然是用打磨机来打磨然后再挖。

但不是人人都有打磨机的请别人打磨也不一定找到有人做这一行,所以没办法还是要靠自己来挖。
       CPU下边是卡槽,右边是电容电感,不好下刀,而且芯片内的走线实在是很脆弱,如果用尖刀来挖,一不小心就废了。这里我推荐大家自己打磨一把刀(相信迅维实地学过的都知道这把刀)
        只是实地的都把刀磨钝了,我没有把刀磨钝,平着刮还是十分方便的。

网友:
十分有用的经验总结,很是全面,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的经验,对于搞CPU非常有帮助

网友:
终于有人把这个神密的东西讲清楚了。谢谢!

网友A:
上盖被挖了一个洞还能用吗?是需要换一个上盖吧

网友:
楼主这是正儿八经的心得啊  值得表扬 鼓励加分

网友:
说的很到位  图文并茂  刀子确实重要,因为旁边的电感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盖被挖了一个洞还能用吗?是需要换一个上盖吧

不需要,那一块没功能,都是接地的

网友:
讲的非常好!解答了一些疑惑,之前觉得上盖这样磨掉不是废了吗?也没有图纸看上盖点位,现在明白了!好文章

网友:
这招比较狠,飞线是个技术活,上面那个打磨那个风险好大。

网友:
这个确实把原理给讲透了,不过手工要很厉害才行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有点难度啊 我先收藏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
如果这样挖的话下次CPU如果有问题的话还能重做吗

网友:
这招比较之前觉得上盖这样磨掉不是废了吗?狠,飞线是个技术活

网友:
牛B啊    偶像想啊   有照一日 我也要修苹果

网友:
CPU上层挖没有了真的 没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最后接线可能都得在显微镜下接线才行吧?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暂存的引脚定义图,每次想动,都有点不敢动手

网友:
终于有人全面的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啊  不过第一次挖 很少有人成功的

网友:
挖CPU,说实话,用手术刀的14号刀片最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