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450P开关电源老问题也是通病问题看看有没人有会修的

楼主(2017-10-23):
  还是老问题 安钛克450P电源  修之前的问题 通电没有5VSB  拆开检查了一下 整流前没有坏 整流后也没有什么 烧坏的元件  电源管理芯片277PN也没有坏 就找到一个2.2欧的电阻开路 ,于是就更换了这个电阻 通电就炸机了,接下来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和电阻 再能电测式有5VSB  短接绿线 各组电压都有以为修好了 装好 上主机 开机 电源风扇和CPU的风扇也是一样 一起动就停又重起,老重起  又拆下来  在论坛里有人说是PFC没有工作 于是果断换了CM6800TX芯片 在不短接绿线的情况下大电容只有295V  短接绿线的情况下有385V电压  短接绿线的情况下而且听到吱吱的声音  不知道那里还有问题希望大神分析一下问题在那里   ,还有就是有没什么工具可以测试电源输出是否稳定的现象 每次修好电源后都得装上主板负载去测试太嘛烦了  我也是新手  大家可以我QQ一起研究学习 649631516

网友:
电源也能搞好呀!!  能给个具体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不是正在学习中  向论坛里的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电源我也修过,当时我搞烧了!开关管,集成,连pfc那个线圈都自己重新绕过!后来有了待机5v,短接开机后没有电压输出!最好查到两个贴片三极管坏了!换了之后正常使用了!

网友:
请问是哪两个贴片三极管能不能发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