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uls拆机全过程

楼主(2017-10-23):
  iPhone8如期而至,说明iPhone7已经一岁了,随着iPhone8的到来,iPhone7系列手机也将逐步进入维修高峰期。做手机维修连完成的拆机、装机都不会,何谈维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iPhone 7 Puls拆机全过程,有不足之处,还请大咖们留言补充!

iPhone 7 Puls拆机

拆机前需要准备的工具:吸拉软胶垫、镊子、不同规格的螺丝刀。

iPhone 7 Puls拆机需要的工具

iPhone 7 Puls拆机方法/步骤:

  一部未拆过的iPhone 7 Plus。

iPhone 7 Puls

  首先,拆下iPhone 7 Puls手机底部的两颗固定螺丝。

拧下底部的两颗固定螺丝

  然后用吸拉软胶垫吸住屏幕,轻轻向外拉。注意:掌握好力度,千万不要大力!

吸住屏幕

  不要彻底拉开,只需要拉出一点点缝隙,手指甲能插进去即可。

拉开一点点缝隙

  因为7代是有防水层的,慢慢用指甲划开屏幕的边缘。

划开屏幕的边缘

  注意:因为四周都是有胶的,拆到这种程度千万不要直接大力扯下屏幕。如图:

拉屏幕

  将屏幕慢慢向下拉,用力要均匀,而且屏幕的排线和6系列的不同,排线在下方,千万不要把屏幕抬的太高。拉到如图中这样的缝隙即可。然后翻开屏幕,如图。

屏幕被分开

  拆开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电。断开电池的排线扣,7系列的电池排线扣在下方。如图:

断电

  拧下屏蔽罩上的固定螺丝。

拧下屏蔽罩的固定螺丝

  拧下此处的4个固定螺丝,取下屏蔽罩,并拆下电池排线。

断开电池排线

  接下来是取下屏幕。如果屏幕一直连着手机操作才不方便,而且也容易扯断排线。

  我们刚刚拆下的屏蔽罩中有显示触摸排线和指纹排线。而前置的摄像排线在上方。

拧下固定螺丝

  取下屏蔽罩后,将屏幕的排线拆下,就可以将屏幕取下。

屏幕成功分离

  现在手机就只剩下下半部分了。取下图中标记的固定螺丝。

取下图中的固定螺丝

  注意:GPS前段排线下面有一个隐藏的螺丝,在WIFI天线下面也有一颗隐藏的螺丝。

两颗隐藏的固定螺丝

  接下来取下卡托。

取下卡托

  注意:7系列的卡托有防水设计。取下卡托之后,要把卡托的弹片顶回去,不然会卡住主板,导致主板无法顺利取下。如图:

弹片

  接下来取下底部天线。

底部天线

  拆下排线扣。

排线扣

  这样就能将主板顺利的从机壳中取下。

主板成功分离

  如果做主板维修的话,到此处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是换摄像头或者尾插之类的外配的话,还得继续。

  接下来我们拆下摄像头的屏蔽罩。

拧下摄像头屏蔽罩的固定螺丝

取下屏蔽罩

  取下屏蔽罩后,就可以直接将后置摄像头轻松取下了。

取下后置摄像头

  拧下GPS前端IC的固定螺丝。

拧下固定螺丝

  将GPS前端IC取下。

取下GPS前端IC

  接下来拆卸电池。iPhone 7 Plus的电池下面有3个胶条。用镊子夹住一个,向外慢慢拉。

电池下面的3个胶条

镊子夹住向外慢慢拉

镊子夹住向外慢慢拉

  将3个胶条都取下之后,电池就会自然脱落。

iPhone 7 Puls手机电池

网友:
今天图片到了上限,明天继续更新!请持续关注!也请各位大咖加分鼓励!

网友:
教程很详细  下次我也做一个。。。。。

网友:
Chinafix -2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下面我们接着拆!

  接下来我们拆剩下的上半部分。上半部分还剩下一个排线,就是开机和音量按键,闪光灯和后置MIC。

  拆下按键的螺丝。

  然后用镊子夹住排线慢慢拆下,有胶粘住,所以这里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慢慢地,切不可使用蛮力。

  开机排线彻底拆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手机还剩下下半部分,这么简称它为“尾插部分”,其实尾插部分包括铃声放大“扬声器”、振动器、底部MIC、底部天线等等。

  拆的时候这里分为三部分来拆。即:震动部分、扬声器部分和剩下的尾插部分。

  接下来我们先拆震动部分。首先拆下上面的这5颗固定螺丝。

  在图中红色圆圈内有一个排线,这里与之前的6系列的iPhone产品不同,这里是排线设计。

  直接拆下排线,就可以将振动器直接拆下。

  接下来拆扬声器。

  拧下图中的这4颗固定螺丝后就可以将扬声器取下了。

  注意:要先拆下底部天线的卡扣。

  取下扬声器。

  接下来拆尾插部分。拧下剩下的螺丝。

  注意这里的两个底部螺丝。

  螺丝拆完之后剩下的部分有很厚的胶。尽量不要直接撕下,因为一不下心就容易撕断。我这里是用868D旋转风枪,温度降到最低100度。一边加热,一边慢慢拆下。

  这个过程有点慢,小心为上。

  现在手机壳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了。

  这里多说一点7系列iPhone和之前不同的地方。由于7系列的防水设计。按键的拆法和之前也有所不同。

  面对按键的方向,用镊子抵住按键弹片的右侧,向上挑。

  当右侧向上挑下之后,还剩下左侧的,而左侧的拆法将弹片垂直于手机壳,然后用镊子向上拉。这样弹片就能拆下了。

  拆下弹片之后,按键随之也就拆下了。

  拆外配的时候建议分类放置,防止螺丝丢失或者混乱。

  手机壳上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拆完了。

  接下来看下屏幕的拆解。屏幕就相当简单了,上半部分是前置排线。下半部分就是指纹按键。

  首先拧下图中标注的5颗固定螺丝。

  取下屏蔽罩。

  取下听筒放大器。

  最后取下排线。注意:排线下面有胶,取得时候一样要慢慢慢。

  下面就是指纹部分。第一件事依然是拧下固定螺丝,拆下屏蔽罩。

  这里可以看到指纹的排线扣,打开排线扣,慢慢拆下排线,注意:有胶,要慢。然后抬起屏幕,指纹自然脱落。

  至此,iPhone 7 Plus所有部件拆解完毕。iPhone 7 Puls拆机结束。

网友:
图文并茂  超详细

网友:
好详细  楼主辛苦了   这东西一定要注意排线   小心扯断

网友:
难得看到这么详细的iPhone 7 Plus拆机教程,步骤清晰、图文并茂,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
拆的这么仔细的拆机图真的很少见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解释

网友:
写的很不错;学习了 ,、很少按到

网友:
教程很详细  下次我也做一个苹果8

网友:
不错  很清晰  老司机了  。,,。,。,。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让我们看到苹果7的裸照了

网友:
好多螺丝不好分类了吧

网友:
这不笔记本拆装难多了。

网友:
很好的教程,下次握也发一个加点金币,哈哈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太细心了  牛逼Puls啊

网友:
7P 摔过使用卡 很慢  有遇到过吗

网友:
x学习 不错 我喜欢

网友:
学习了,楼主精神可佳...................

网友A:
很好的教程 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有机会去迅维修学习学,现在没有时间

网友:
很详细的拆机教程,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都是手机的大师级别的啦。。。。。。。。。。。。

网友:
这个iPhone7图解绝对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