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开机不跑马电流0.68A维修过程

楼主(2017-10-23):
   接一台一修机,开机电流0.9A,屏幕不显。裸板电流0.68左右,貌似没跑马,拔掉内存电流没什么变化。
   测PCI复位有3.3V,USB,网卡,声卡无短路。
   维修开始第一阶段,先从最简单的入手,目测全板正反面,没发现明显的烧焦或者腐蚀痕迹。用万用表扫一遍各大电感初步判断无短路情况。因为这机器我修过好多台,有修好的,有进水严重换主板的,接下来脑子快速回忆这机器通病之类的问题,实在想不出来了,那就老老实实的修吧。
   维修第二阶段,先把CMOS电池取下来放电,故障依旧。换CPU及内存故障依旧。刷桥BIOS,故障依旧。风枪吹HM65的桥,故障依旧。万用表实测各大电感电压正常,测V电压VS电压等转换电压都正常。只有集显供电PL902无电压,在这里我觉得正常,此电压是跑马过内存后出来的。至此维修陷于僵局。
   维修第三阶段,打开迅维论坛搜索G470 的帖子,发现有几个相似问题,有换CPU好的,有的说CPU座子爱坏。有刷BIOS好的,有的说这机器桥和CPU容易一起坏。有换95831好的,晕头转向。最后想起95831很容易坏,刚好备有这个芯片换上去,开机电流一路直上跳变亮机。
  维修第四阶段,如果说这主板就这样修好了,我就不会来发这个帖子了。板子没装机,刚刚修好如释重负,去抽了支烟。回头再按一下开关电流还是0.68,我简直蒙了,脑子闪过几种念头:芯片不良,还是刷了水货BIOS。。。还是其它问题。难道是加热了CPU座子。。。拿起风枪把95831周围的元器件再吹一遍,稍等降温,开机又亮了。这个时候我高度怀疑是滤波电容了,然后把pl902 pl904 pl905后级的330电容全换了,力争一次性排除,一个个换一个个试反而浪费时间。通电又亮了,稍等又一个鸟样。这个时候没办法了,只有换上下管了。既然CPU供电已出,CPU电源好已出 平台复位已出,CPU供电上下管姑且放一马吧。废话少说,直接把集显供电上下管PQ901和PQ902给PASS了,通电亮机,放15分钟亮机 放2个小时亮机。装机鲁大师加压2小时无问题。第二天一大早来开机正常。收了200元,还是蛮开心的。机子修好了,总结也要出来了,我还专门给这个维修过程做了笔记,应该还是上下管不良导致的,假如我的示波器没卖,也许第一时间就搞定了,这个问题差点害我换桥了,但我记得论坛有个大神说过,HM65以后的这类桥发热量不大一般还是少动为妙,但这不是绝对的,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

网友:
附上已验证桥和ECBIOS 放心下载

g470 la-6751p rev 1.0 独显.zip

G470独显BIOS

网友:
G470  这个电流  一般都是先刷BIOS   再看其他

网友:
修机就是快      呵呵

网友:
bios  我收了。。。。。。。。。。

网友:
这款笔记本BIOS故障率高,还有1.5V好像经常坏     楼主头像有特点

网友:
这个HM65也容易出问题!这个HM65也容易出问题!这个HM65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示波器都卖了????还怎么活??成业余的了?

网友:
就是说是集显 的MOS管不良引起 不出集成供电。

网友:
都没用过示波器啊,这怪物有那么神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