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74E5 IPS屏 接信号暗屏维修

楼主(2017-10-23):
客户送修飞利浦274E5显示器,说是开机亮一下就黑屏。检查后发现是不接信号,显示无信号时机子都正常。接上VGA信号后机子就暗屏。拆开后测量LED升压电路,Q813在接信号后G极的波形就关掉。维修在这个地方纠结了。后来清空了U403的程序机子就正常了。

下面是电路和程序 Philips

网友A:
感谢分享,最近遇到同样的机型,故障一样的;可以轻松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最近遇到同样的机型,故障一样的;可以轻松解决了!

测量LED升压电路,Q813在接信号后G极的波形就关掉
不太明白
这个怎么会是 程序引起的呢

网友:
U403是  24 开头的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LED升压电路,Q813在接信号后G极的波形就关掉
不太明白
这个怎么会是 程序引起的呢

程序引起来的问题,有些解释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引起来的问题,有些解释不明白

Q813 G极信号来自于的 PWM芯片
就是程序出错 导致给PWM的开启信号 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Q813 G极信号来自于的 PWM芯片
就是程序出错 导致给PWM的开启信号 关闭了

哦哦

网友B:
这是属于严重灌水啊
哦 哦
应该无意义的回复
。。。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先刷个MCU各式进去再说,不行,再查相关电路。免得走弯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属于严重灌水啊
哦 哦
应该无意义的回复

你竟然抓版主的漏洞,小心被版主打PP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竟然抓版主的漏洞,小心被版主打PP

版主也有出错的时候啊
这是正常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下次碰上就可以直接清空。

网友:
66666  学习一个  又一个通病啊这是

网友:
先刷 BIOS ,在测试信号 , 楼主  清空芯片 是什么东东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先刷个MCU各式进去再说,不行,再查相关电路。免得走弯路

网友(2018-04-05):
看这么多帖子,也刷了好几次了,没有成功.估计驱动板问题还真是不好找呢,看来应该换驱动板了.

网友:
有些刷BIOS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清空24系列存储块却意外把机子修复了。

网友:
碰到过,我某宝了主板,原来是这个故障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资料这么全 可惜现在修到的ips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LED升压电路,Q813在接信号后G极的波形就关掉
不太明白
这个怎么会是 程序引起的呢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你清空的那个存储芯片应该是保存屏幕分辨率的,不知道你用没用过通用板点屏,我试过在分辨率不对的情况下接vga背光是不亮的,拿掉vga就可以亮,这样就可以解释你的问题了,主程序中应该是有信号检测的,检测到信号不正常时自然会关闭输出。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 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