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搞笑的H55板子

楼主(2017-10-23):
板子是H55KCL 能开机,CPU电压有0.9V。但是4组第4组没电,看图3 。连上亮机。感觉那个第4组是总线没电吧,但是总线没电CPU电压怎么来的。。无语的杂牌板子

网友A:
维修就得这样,方便直接快捷。不必考虑什么电流强度大小。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就得这样,方便直接快捷。不必考虑什么电流强度大小。修好就是硬道理

杂牌板子没图纸也就这么搞了,主要这2B板子没总线怎么出的CPU电压,汗颜

网友B:
修好就是王道,,,就有钱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是王道,,,就有钱收。、、、

哈哈。这修的也是侥幸,主要杂牌板子没有图纸只能拉线了

网友C:
为何把那组管子拆掉??这样可以吗?

网友:
杂牌板子常常不按套路出牌,LZ这样修好就行

网友D:
其实是集显供电而已,没集显供电肯定不亮机 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集显供电而已,没集显供电肯定不亮机 啊

确实,寨板虽然寨,但也不会说违反Intel的时序。而且H55各大版型里面,通常这个位置都是核显供电,总线供电在CPU座子上方,靠近内存槽。和1155板子完全相反的布局。

网友:
杂牌更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集显供电而已,没集显供电肯定不亮机 啊

这是集显啊,这就说的通了。但是集显可以这么接电?而且还亮了?!想技嘉华硕集显不出我都不敢这么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实,寨板虽然寨,但也不会说违反Intel的时序。而且H55各大版型里面,通常这个位置都是核显供电,总线供 ...

这是集显啊,这就说的通了。但是集显可以这么接电?而且还亮了?!想技嘉华硕集显不出我都不敢这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把那组管子拆掉??这样可以吗?

我也是很不理解。。。不过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集显啊,这就说的通了。但是集显可以这么接电?而且还亮了?!想技嘉华硕集显不出我都不敢这么接。

至少是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把那组管子拆掉??这样可以吗?

我没师傅教过,所以我都是自己理解,拉线过去我都是拆上下管,怕芯片来个信号管子出问题什么的毛病,个人理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