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 MEC1633写程序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7-10-23):
      买的新的EC,需要写程序,编程器型号是RT809F,网上的教程都是RT809H,不知道这个编程器支不支持,按照网上的教程飞好线,结果发现不能刷,读得时候报错,不知道什么情况,谁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
809F是支持这个的!可能是连接问题,还有可能是买的芯片有没有问题?芯片水太深!

网友B:
你的是全新的还是拆机的,买拆机的全新的不好用,我遇到过一次发了四次才搞定

网友C:
可能芯片不行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9F是支持这个的!可能是连接问题,还有可能是买的芯片有没有问题?芯片水太深!

谢谢,确定支持就行了,卖家说这个EC里面的程序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全新的还是拆机的,买拆机的全新的不好用,我遇到过一次发了四次才搞定

买 的全新的,卖家说里面的程序是通用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芯片不行了 。。。。。。。。

有这个可能性,我再换一个EC试试

网友D:
我的是电池问题,之前以为是这个芯片有问题,想从写程序,也是这样ID验证错误。看过其他帖说BIOS 7脚接的那条线主板没上拉电阻,我加上但触发后才有上拉电压,触发后读不了,触发前没上拉电压,好吧我加个上拉电阻飞个3.3V线过来都不行,RST只有0.5V,无果放弃了不读了。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电池问题,之前以为是这个芯片有问题,想从写程序,也是这样ID验证错误。看过其他帖说BIOS 7脚接的那 ...

是的,很麻烦,这板子我这边后来也放弃了。

网友E:
利润高的话,可以慢慢搞,没撒子利润 我建议放弃。。。 浪费时间和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利润高的话,可以慢慢搞,没撒子利润 我建议放弃。。。 浪费时间和成本

对的,同行的收不到几个钱太麻烦,就放弃了

网友:
我上次搞一个·解密码的   买的剪板

网友:
买剪的ec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电池问题,之前以为是这个芯片有问题,想从写程序,也是这样ID验证错误。看过其他帖说BIOS 7脚接的那 ...

刚试另一片板,RST加个上拉电阻,触发后读取正常,可能是我之前那块板有问题(注意RST要为高电平才能读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刚试另一片板,RST加个上拉电阻,触发后读取正常,可能是我之前那块板有问题(注意RST要为高电平才能读写 ...

谢谢提醒,问下RST加个上拉电阻后RST是否还需要飞线呢

n73

网友G:
期待楼主的后续。。。上次我也没识别不到,不知哪步不对。

网友H:
怎么看脚位刷啊一直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的后续。。。上次我也没识别不到,不知哪步不对。

看上面的回复,有个兄弟说了要RST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看脚位刷啊一直没搞懂

这个很简单的,找到对面的EC脚位看他和那个元件相连,飞到对应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提醒,问下RST加个上拉电阻后RST是否还需要飞线呢

不用飞线了,芯片RST出来位置主板是空的,补个上拉电阻,触发后读取就行了,不行话量一下该信号有没有电压,想办法弄弄,如果还是不行真可能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