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 T440和ThinkPad X1C Carbon 高端机器同一个问题

楼主(2017-10-23):
IBM T440和ThinkPad X1C Carbon  高端机器同一个问题 是通病吗??????我拿到T440S机器客户说机器只要晒半小时太阳就能开机了 笑死了,拿到机器是不开机就开始找问题3/5V 都出了,当我用热风枪吹了CPU 奇迹出现了 机器亮了 这是通病吗??
ThinkPad X1C Carbon 拿来不开机刷了BIOS 开机了但不亮0.47 不动了 一会掉电 网上这些问题也很多,我还是热风枪吹吹CPU,机器神奇开机了,亮了I7/8G 二块板一样的问题,冷机恢复原样,是通病吗  4代U的板就这么垃圾吗???

网友:
这两款笔记本CPU爱出故障好像是通病,我遇到都是交换的主板自己没有维修

网友:
这机器现在修的 还比较少 这CPU老贵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块x1的料板,也是cpu坏的。。。

网友A:
CPU 也不一定坏吧? 我加热后机器一切都正常的,就不能让机器冷却,冷机立马不开机,我准备重新植球试试的,有希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也不一定坏吧? 我加热后机器一切都正常的,就不能让机器冷却,冷机立马不开机,我准备重新植球试试的 ...

千萬不要植球, 成功率太低.
不用助焊膏, 就這樣240度吹一下, 頂個半年ok了. 返修再吹, 返修再吹, 這樣幾年過去了, 客戶換機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萬不要植球, 成功率太低.
不用助焊膏, 就這樣240度吹一下, 頂個半年ok了. 返修再吹, 返修再吹, 這樣 ...

楼主,你这样的修机器的策略还是很好啊!

网友:
这两块主板都吧便宜

网友:
很不错,这样主板说实在的 我们这边挺少的 大乘寺不一样啊

网友:
没错 这个cpu容易虚焊       遇到好几台了  加焊一下 也可以用大半年的

网友:
这样的可以的, 很好的,很有灵性

网友:
不光这两块板子 CPU爱挂 是很多板载特别是 4代5代都有这毛病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N50-70 刚刚过保一个月 CPU也是挂了 直接判死刑

网友:
这个方法好,吹一次好几个月,下次再来,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