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FX50J X550JD 2.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23):
一修机上电源待机0.01电流按开关没有反应  检测3.3V  5V  电压都有出来
测量IO芯片的开机条件 +3VA_EC    EC_RST#   +5VSUS_PWRON_EC    DPWROK_EC   PWRLIMIT#_EC   LID_SW#    PWR_SW#电压都是正常的
PM_PWRBTN#在按下开关会拉低3.3V送到桥来达到开机的
没明白为什么不要+3VSUS_PWRGD来当开机条件   IO的开机条件正常没问题  那说只能测桥的开机电路吧   +VCC_RTC   SRTCRST#  DSWVRMEN   SM_INTRUDER#   RTCRST#  INTVRMEN  电压也是正常的 那说只有桥牌的晶震电路没测了 用表笔测了一下X2RTC 电流有变化了看来就是晶震部分电路问题了 那入换个晶震试试还是一样的问题不开机 电压0V 没电压 接下来那就换那两个电容看看了,换好电容后X2RTC有0.2V的电压出来了 X1_RTC也有0.6左右的电压出来  不触发故障修复       有不对的欢迎指导交流学习

联想v310-14IKB LV6 16M A卡 REV F.rar

网友: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电路分析的真不错还有图学习了。

网友:
晶振电容坏引起的。。。。。。。

网友:
分析的真好 水平高呀 高手一个呀   佩服

网友A(2018-01-28):
这怎么像华硕的图纸呀,难是同一家公司开发的。

网友:
电路分析的不错 还有图学习了 .....

网友:
建议 一套全换 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中

网友:
楼主应该是换晶振2脚的电容换好的吧

网友:
谐振电容漏电

网友(2021-10-10):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像华硕的图纸呀,难是同一家公司开发的。

不就是华硕吗?

网友:
我的也是不触发,南桥晶振有起振,南桥、EC换了也不行BIOS也刷了,最后换了南桥两个谐振电容好了,太不可思议了,要不是看楼主的贴真的放弃了

网友:
晶振坏的不多 要注意返修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