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mate9不显示,第一个排感数据脚阻值降低

楼主(2017-10-23):
  同行送来华为mate9换屏后不显示,显示座下面排感第一脚阻值降低60多,请教各位大神该怎么处理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吧,跑一下线路看看到哪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短路吧,跑一下线路看看到哪去了

好像都是要直通cpu了 ?该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是要直通cpu了 ?该怎么处理

那只有拆下来CPU再打一下阻值看看了

网友:
稍微用力压下重启看看开机不,如果开,虚汗了,拆了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