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1-3148不开机一例-附上图纸

楼主(2017-10-23):
戴尔3148 不开机  待机0.18   拆机1255c 热  ,3v 5v阻值正常  懒得测试直接换  换完依旧  测试=1225c条件   除13脚阻值15欧其余正常  看图只有一个电容 pc4524 拆掉底部已经裂开  再测 阻值正常  开机测试装机交付客户。。。附上图纸

网友:
有个显微镜最好  这种问题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观察法  楼主思路清晰 也是666

网友:
买个放大镜,一看,秒机收钱,又是大神

网友:
维修有时也看运气啊,结果是必然,主要是时间啊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这个故障你是直接秒杀的啊!

网友:
一般待机芯片短,都是线性拉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