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AK RAW 烧上管,场管,求助

楼主(2017-10-23):
主板型号:HP OAK RAW
主板故障:上一个,烧一个,上二个,烧二个

对地阻值是44欧姆
不知这个对地阻值对不对??
请大师帮忙看一下,,给个意见啊!!

网友:
我也不懂··········等大师!!!!!!!!!!!!!!

网友:
上下管全拆掉 。看看对地多少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从电源管理芯片。现在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掉CPU供电的主从芯片,再换好MOS管

网友A:
测量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再测量一下控制极的对地阻值是不是300-800欧姆,如果偏低检查一下啊外围电路

网友:
电源IC也一起换掉,电源IC到控制极有没有开路

网友:
查上下管G极对地阻值,上管,下管G极对地阻值是一样的,不一样肯定烧管,还有就是pwm

网友:
烧上下管的不好修,换了pwm IC的话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再测量一下控制极的对地阻值是不是300-800欧姆,如果偏低检查一下啊外围电路

大师,这是给CPU供电的吧,负载有短路是不是意味着要插上CPU打二极体值啊,要是短路了咋办,我小白,求解释

网友:
这板子我修过,44欧姆不对,没记错应该是500左右呢,应该是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把芯片和上下管一套全部换掉试试看

网友:
大家看一下来:

拆了

两个表,,都打了一下对地阻值!

100多欧姆??

网友:
查下MOS管周边原件 特别是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