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X-H61XL不开机,6声报警。

楼主(2017-10-23):
客户抱来机器,故障为不开机,插上蜂鸣器有6声报警,主板是铭瑄MX-H61XL。顾客反映,多开关几回能有开机的时候,但今天怎么也开不开。怀疑桥的问题,留机维修。拆出主板,先易后难,清除bios故障依旧,诊断卡最后从45-d0停止,清洁内存插槽更换内存故障依旧。加焊桥没变化。重刷bios,修复。写给有同样故障的同行,走个捷径。(刷bios时提示容量超,不用理,亲测可用)

网友:
楼主诊断卡不错····技术还可以!!!!!

网友:
今天碰到个H61貌似问题差不多,还没来及研究,明天直接刷BIOS试试。。。

网友:
这诊断卡不错哎。

网友A:
有些H61不能支持G1620这些U,也是一样报警,换530就好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针段卡呢?,,,,,,,,:

网友:
这些H61好你都是通路板//////////////

网友B:
现在的bios咋这容易坏那,难道就像xp系统,直接断电有几率导致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H61不能支持G1620这些U,也是一样报警,换530就好了

是的,在于ME固件没有更新,CPU微码也未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bios咋这容易坏那,难道就像xp系统,直接断电有几率导致崩溃

同感,近期好几个都是刷了bios就好了,真的是感觉bios越做越退步。

网友:
可以呀 水平不错呀  诊断卡 用上了  高手

网友:
现在的H61以上的主板BIOS很多都是容易坏,多刷几个BIOS才行

网友(2018-04-18):
我的也是开机报警6声,还真是刷了就好了,

网友:
不是所有格式的显示容量超的还能用的  有的行 有的是不行的

网友:
H61的很多这样的问题呢,话说这诊断卡不错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