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大短改完龟壳后引起电流到1.2A掉电重启

楼主(2017-10-23):
  今天接到一台B470机子 ,电源也烧炸开了,然后机器大短路不开机! 因为此机器之前进水修过一次,所以客户直接放下机器走了。
  机器拆开后,外观上PU4001和PU3801两个管子明显发黄了,
然后看了下之前修的充放电进水飞线的那块没什么问题,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少不了PU4401和PU4403这两个龟壳,明显发黑了!那就先把明显有问题的地方全部拆掉, 测了下上管 ,还是短路,看样子还是得拆控制芯片,于是把5911和6131一起拆掉了, 阻值恢复正常! (一般小芯片烧掉我都会把大芯片一起换了, 不然这鸟机器不知道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既然阻值恢复正常了,就可以开始换上好的管子和芯片了, 先把两个芯片换上去,然后料板找了两个P管和一对CPU供电管, 把管子焊好后就开始改龟壳了,(有些人说龟壳改了管不了多久,但是我感觉自己改出去的好像没有一个返修的!),改好后还是先测量了各阻值,一切正常,取下CPU限流通电,没有短路,触发也正常, 然后上好CPU、内存再开机,电流跳变到1.2A的时候掉电了, 然后2秒后自动又上电到1.2又掉了……一直反复! 测量CPU各供电都正常, 集显电压瞬间0.4V左右也正常的!难道CPU也烧掉了? 换了个CPU上去, 还是一样的! 难道是改的管子带不起? 但是管子也没有发烫什么的, 不管了, 再改一对吧……  改上去后测试阻值也是正常的,然后上电,并没有什么卵用! 看了一遍自己动过的地方,包括之前进水腐蚀飞线的地方, 并没有什么异常,没办法只能把放了N久没有用过的正宗龟壳拿出来了, 一番换上后,(因为上管的G极线路上烧断了,所以还特别飞了线在里面上了绿油后才上了龟壳。)结果也没什么卵用!有点郁闷了,后面又把上下管拆下看是否没焊好,取下上管的时候G极底盘飞的线跟着绿油下来了,不想飞线弄绿油了,就另外改了个上管上去 …………静下心来想了想, 难道芯片虚焊了? (因为其他不敢说,对于自己的焊工来说一直还是相当有自信的!一般芯片焊完后看一遍就过了,从来没出过什么幺蛾子。)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当时认真用放大镜看完后,给了自己两耳光!(真打脸)6131的31脚和32脚有一点脱焊时留下来的很细的锡, 直接导致PU4301和PU4306的PWM脚直接短接了……结果就导致了电流到1.2A掉电重启的情况!
    总结:写这篇帖子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在这里主要想说的是:焊完东西一定要细心检查,特别是芯片引脚密集的一定要用放大镜仔细看,别像楼主这样过于相信自己的焊功,从而导致在一个问题上衍生另一个问题,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大神也有失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啊。。。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有时间交流下维修经验!

网友:
厉害高手呀 佩服 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A:
谢谢大家的评分 和回复  ,楼主自我感觉技术一般吧, 有时候空闲时会把一些自己修的有意义的案例发出来大家交流,也希望大家点评!

网友:
楼主运气比较好 前两天修个V470铁壳短路CPU都烧了

网友B:
果然高手,还要眼神好。厉害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评分 和回复  ,楼主自我感觉技术一般吧, 有时候空闲时会把一些自己修的有意义的案例发出来大家 ...

楼主坐标哪里,手上也有一块B470

网友D:
这款机是真的垃圾,铁皮管坏,烧U,烧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坐标哪里,手上也有一块B470

我是重庆的,你手上的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是真的垃圾,铁皮管坏,烧U,烧显卡

这系列确实是问题挺多的, 不过我运气一直不错,很少遇到烧U和显卡的情况, 不过改龟壳的时候要注意, 改好后先别上U,测完阻值后限流通电先试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高手,还要眼神好。厉害厉害。

高倍放大镜还是要备的, 不过楼主可是4只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