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Python 调用 本机摄像头

楼主(2017-10-23):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cv2

cap = cv2.VideoCapture(0)

while(cap.isOpened()):
    ret, frame = cap.read()
    if ret==True:
        #cv2.imshow('frame',frame)
        ret,img_encode = cv2.imencode('.jpg', frame)
        data_encode = np.array(img_encode)
        str_encode = img_encode.tostring()

        nparr = np.fromstring(str_encode, np.uint8)
        img_decode = cv2.imdecode(nparr, 1)

        cv2.imshow('frame',img_decode)

    if cv2.waitKey(1) & 0xFF == ord('q'):
         break

cap.release()
cv2.destroyAllWindows()

网友A:
这个需要翻译才可以使用吗?

网友:
不需要,Python2.7以上版本可以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翻译才可以使用吗?

你学Python?这个还需要OpenCV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学Python?这个还需要OpenCV库

我没有接触过这个,看到这个代码才过来问一下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