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E198修的很乱

楼主(2017-10-23):
客户拿来的显示器通电能显示LOGO和无信号,插上VGA没反应,我去打VGA接口阻值发现除了地线一个都测不出,拆机看2个EDS管子,有短路拆掉还是一样,最后三色的电阻75欧姆全部无穷大,换掉,主控RTD2270LW也换掉最后通电有显示,以为就修好了,莫名其妙的问题出来了,电脑待机后显示器黄灯怎么唤醒都没显示,重拔VGA一样都没反应,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A:
睡眠唤不醒你看看场行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眠唤不醒你看看场行电路有没有问题

行场电路都到了主控,还是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修好没有??
!!!!!!!!!!!!!!!!

网友:
厉害了,这个都能维修,修好了说声,交流下维修经验

网友:
往下就不太好修了,主控芯片都换了

网友B:
不行的话就淘宝买块驱动板换上吧,就是浪费点时间,很便宜

网友(点评):
专职版主 真的很敬业 支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就淘宝买块驱动板换上吧,就是浪费点时间,很便宜

5点多回帖够早的,如果确定是驱动板坏,换是最快、最准确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就淘宝买块驱动板换上吧,就是浪费点时间,很便宜

生意难做啊,驱动板都30一块还没加运费,想着修好能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意难做啊,驱动板都30一块还没加运费,想着修好能赚点

那就仔细查一下芯片周围电路,刷一下程序试试看,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5点多回帖够早的,如果确定是驱动板坏,换是最快、最准确的方法!

供电类的小毛病可以修一下,主控芯片坏了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