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总烧内存

楼主(2017-10-23):
同行的acer笔记本,故障是总烧内存,客户两条烧掉了,自己一条测试的上上去,没多久也烧了,叫看看能不能修,拆机,板号是11309-2,测内存供电1.55,正常。芯片上下管电容都换过,测了下外围电路也没什么问题!测没问题,就摸摸看了,摸到PCH的时候,感觉有那么点烫手,SLJ8C,手头上有个SLJ8E,直接更换,测两天都没再烧内存。有图有真像。

网友A:
供电正常烧内存,比较怪的现象,一般都会在供电上找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下次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B:
桥问题导致烧内存 这个估计遇到的不多

网友:
PCH坏了也会烧内存吗,特别还是能亮机的机器

网友C:
主要靠测电压来查找故障,一般都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靠测电压来查找故障,一般都有短路的地方

能亮的机器,这种板载CPU,亮机1.5A多感觉高了,PCH很烫,又总烧内存,就把PCH换了,正常亮机0.9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烧内存,比较怪的现象,一般都会在供电上找问题!

供电问题正常,所以才想到信号上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问题导致烧内存 这个估计遇到的不多

上次同事修到过一台,也是acer的,应该也是这个型号,4G内存烧了一条,2G烧了两条,最后放弃了。我这次也是凭感觉大胆尝试下,不行烧内存也会放弃的。

网友:
只能说是数据来的太猛烈些了 哈哈

网友:
桥有问题会烧内存这个新鲜啊而且工作正常 暂时没遇到这么奇葩的事

网友:
想不通,南桥跟内存被烧有哪方面联系,不过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D:
平台坏了会烧内存的现象  我还没有遇到呢

网友:
这情况,表示没有遇到过呀   供电正常,不怎么会联想到桥的

网友:
这个桥少内存的情况很少见啊   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问题还真不好修。。修了都不怎么敢测试 现在内存又特别贵

网友:
比较厉害,一般找完供电问题之后就没啥思路了

网友:
桥为什么会烧内存?不理解。

网友:
烧内存的 我到现在也没遇到过

网友:
看你这电流1.5A 确实有点高,正常电流不到1A,桥问题引起的烧内存 还是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网友:
现在内存好贵啊 ,烧的都是钱啊

网友:
是不是内存总线出的问题,不然一般桥短路归桥短路很难烧到内存的。

网友:
桥的问题会引起烧内存啊第一次遇见

网友:
像这种问题真的是奇葩了,一般桥发烫导致少内存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烧内存换桥还是第一次看到,不过这个发现不错,又多了个参考

网友:
桥坏烧内存很少见 一般都是供电问题 楼主这个换好了 会不会返修回来呢 确认一下

网友:
宏基的反正就是怪问题多 特别是薄本这一块,BIOS啊 待机芯片啊 用久了会蓝死啊 都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南桥烧内存的 长知识了

网友:
以前修一台不是这个型号的,一两个月烧一次内存,修到亏本。

网友:
量下3.3V和内存供电和0.75V供电有没异常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今后遇见了可以借签

网友:
楼主技术很OK,这样的机器送到我们店,不见得能搞定

网友:
老司机 很厉害 第一次见南桥烧内存的

网友:
老司机很厉害啊 第一次见南桥烧内存的

网友E:
那这样修还划算吗?烧了自己一条内存
cxghsm
烧了同行的,我换完PCH就没有烧过内存。
详情

网友:
报多少才赚的回来哦。。。。。。。。。。。。。。。。。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内存桥应该没啥大关系吧  前面维修没太懂

网友F:
南桥一般温度不会太高的  如果明显烫手的话  只能凭运气了

网友:
现在内存这么贵,      维修成本很高啊

网友:
PCH有问题也会引起内存烧坏?

网友G:
这样的嘛 很少遇到哦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样修还划算吗?烧了自己一条内存

烧了同行的,我换完PCH就没有烧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一般温度不会太高的  如果明显烫手的话  只能凭运气了

是的,这台机修好也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台坏了会烧内存的现象  我还没有遇到呢

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嘛 很少遇到哦  学习了

就是没遇到过,所以分享出来。

网友:
现在这内存条的价格太高,要准备些1G的条子来烧才行

网友:
桥坏居然也会烧内存的吗  又涨姿势了 蟹蟹楼主 分享牛逼牛逼牛逼经验··

网友:
这个够奇怪的,怎么只烧内存,桥坏了也能开机!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们这让直接换板换内存

网友:
维修界,奇诡的东西多着呢。。。。。

网友:
这问题没遇到过 ,真奇葩,桥坏还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