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05S3G进水关机重启与键盘多个按键失灵

楼主(2017-10-24):
      三星905S3G进水关机重启与键盘多个按键失灵,前几天接到这台三星超极本时,说是键盘有几个键失灵,就以为是键盘问题,开单报价换键盘,后天过来取机回去,第二天客户说还是一样,把键盘接口清理时发现,主板多处油渍,客户说是进了……       打字发现8,I,K还有ctrl键失灵,关机变重启,于是拆机测键盘接口,2脚与18脚没有阻值,断线,找了一遍论坛只有BIOS,没有图纸。于是在某宝淘了一个。

在老魏的指导下,找到与键盘接口对应的EC脚位,飞线搞定,老魏让我找到断线处飞,我只能苦笑到,没有时间找了,客户催的急。然后搞关机重启。

发现开机按扭时有时无电压,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断路处,最后才发现是主板与小板的排线金手指被烧掉了,飞线搞定。

试机,键盘全部正常,关机正常,收工交货。附上此本本的电路图,帮忙赞一下吧,谢谢!

821.03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进水的机器是有很多地方断线的啊!楼主修机器还是比较细心。

网友:
进水的一定要心细,仔细观察进水的位置忽悠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A:
你发的帖子干啥弄阅读权限呢,那样权限不够的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帖子干啥弄阅读权限呢,那样权限不够的看不到啊。

是的啊,改一下才行,附件就要设权限吧?

网友:
细心慢共出好货,谢谢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换键盘的时候没看吗 第二天客户回来美滋滋

网友:
ec飞线是个技术活,引脚小,不好操作

网友:
烧的好多哦,不过楼主要拍好线哦,不然键盘又不能用了

网友:
学习了。是我的话直接换键盘,不行的话就搞不定了

网友:
不错,进水机目前还没修到,不过细心的确是最主要的。

网友:
棒子机器真的不好修,修起来头疼,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B:
换键盘时没有发现进水? 技术厉害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键盘时没有发现进水? 技术厉害 啊

没你技术好啦,一般我都是会先换键盘看看

网友:
哦。原来这样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