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80用电池正常,插适配器进系统桌面后背光不开启

楼主(2017-10-23):
V480用电池正常,插适配器进系统桌面后背光不开启
INTEL7系列主板,纬创11264主板
在进系统无背光后,测背光开启3.3V正常,亮度调节只有1.几付,感觉不正常
亮度调节从显卡发出中间串一33欧电阻,然后到的屏接口,测33欧电阻无故障
将33欧去掉,从LEDVDD处飞线中间串一1K电阻到亮度调节信号处
上电测试,修复

网友:
楼主枝术好呀,如果加上图片的话就更棒了。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或键盘的问题呢?

网友:
我碰到过一例是屏幕坏了,换了就OK了,你这个直接把背光亮度调节拉高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个 换屏好的 原来的屏换到别的机器上了 也没问题

网友A:
你这是显卡驱动问题吧,用的不是官方的,你现在强制开最大亮度了,不可调的。

网友:
遇到一个苹果1466。15年的。电池正常使用,插适配器就没背光,暗屏。小板排线腐蚀了。刮一下,光亮了,就好了

网友:
经常遇到LED屏暗的机器,都是直接飞线解决。即快又方便

网友: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适配器坏了 还需要努力 学习了

网友B:
你这改的线路 亮度那么亮 客户受得了么,特别是晚上,不过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显卡驱动问题吧,用的不是官方的,你现在强制开最大亮度了,不可调的。

刚开始我也觉得是系统问题,但做了一遍还是不对,就改了线路,不过做系统没有用原装驱动,说不准还真是驱动问题,不过已经改了,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改的线路 亮度那么亮 客户受得了么,特别是晚上,不过能用就不错了

还有什么办法?分压吗?分多少合适?

网友:
现在手头就有一台有背光,没亮度的华硕板,没图没点位,头疼

网友:
一般客户也不会很注意这个亮度能不能调的,基本上能用就行了!

网友:
黑狸黄狸得鼠者雄,修好解决问题就收钱,过程手段不是很重要。

网友:
楼主技术赶赶的,感谢分享。电路基础比我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