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维修在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7-10-23):
       下天下午没修机器,一直在研究SSD的问题,我这里有两个固态硬盘,但是认不到盘的,客人说资料很重要,
       自己这前没弄过这个不认盘的,就在网上看了帖子知道了有一个词语要开卡,不同在主控芯片开卡工具也不一样。我就在别人贴子的指导下,下了一个叫做sm2246XT_MPTool_O0504A的工具,因为我的SSD主控芯片就是SM2246XT.
       然后按着贴子说的,把硬盘电路板上有一个叫ROM在跳线链接起来,然后用这个工具就可以扫描读出来了,但是读出来的是1024M(因为这是工厂模式,我自己理解的是这样),然后就和我们刷BIOS一样,选择FLOSH的型号,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看不懂,但是我肯定都和别人说的操作流程一样的。然后点开卡,但是别人成功了,我没有成功!(我就不截图了,我把这个贴子的链接发上来)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111.html就是跟着学的!
       两个硬盘都试了,都没什么卵用,后来我拿了一个新硬盘,结果还是一样的,卵用没有!
      我也搞不懂了,通过自己分析,我觉得可能是SSD的固件掉了,和BIOS一样的嘛,重新刷一个就好了,因为之前修过几个SSD不认盘的,那都是主板电路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还是很简单的。有些就是加焊一下主控芯片就好了,但是这个不认盘,我看了绝对不是电路原因,亿储的硬盘和一个创久的硬盘都是120G。
      后来我也在迅维网上看了关于SSD维修的贴子没得几个,也没怎么说如何修,是不是因为这个根本就修不了?(是我们外面的维修店修不了,必须要返厂?)还是说因为这个固态硬盘大部份都还在保修,还没有人去研究呢?于是我打电话问了别人专业做数据恢复的,说明了SSD情况后别人说可以修600元一个,两个1200。那么问题来了,先不管钱多少问题,别人都报价了肯定是有办法修好的哟?我相信有朋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后面肯定固态硬盘坏的也很多呀,多学一项技术就多一份收入不是吗?家一起探讨一下!
      本来下午的时候看了有一个网站有很专业的维修资料,但是要登录才可以看到,本想注册一个账号但是要邀请码没搞成!

网友A:
SSD,无非就是主控+缓存+颗粒,有些低端或不集成主控,而是主控+颗粒。一般来说,只要相应的开卡工具软件正常,软件操作环境各种插件无问题,转接线也正常,只要是掉固件类的故障,一般开卡刷一次固件基本都会成功。但如果涉及到用的颗粒质量较差(比如黑片,当然原片,白片,黑片到底代表着什么,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了解),造成自身质量不稳定,那么开卡失败的可能性就会非常的大。一点浅显的认识,不足之处还望老手指正出来。

网友:
不知道重新开卡那个固态的数据还在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D,无非就是主控+缓存+颗粒,有些低端或不集成主控,而是主控+颗粒。一般来说,只要相应的开卡工具软件正 ...

我这昨天才遇到一个这样的同行。装系统装了后固态只有20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昨天才遇到一个这样的同行。装系统装了后固态只有20m了。。。。

一下子就装坏了?

网友B:
同行说装完系统进不去系统了,,,,,拿来我一看。。20m的固态了。明显掉固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说装完系统进不去系统了,,,,,拿来我一看。。20m的固态了。明显掉固件了。

用的颗粒太垃圾吧,可能是拆机黑片装起来的固态。

网友C:
一般都是先刷固件,后开卡,如果直接选开卡,一般不会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先刷固件,后开卡,如果直接选开卡,一般不会成功

固件增么刷?上面没有BIOS芯片,就那个主控芯片?????、求教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SD,无非就是主控+缓存+颗粒,有些低端或不集成主控,而是主控+颗粒。一般来说,只要相应的开卡工具软件正 ...

我这个就是没得缓存的,一个主控然后就是存储芯片,我发过去让人家搞了,搞好了回来看哈,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就是没得缓存的,一个主控然后就是存储芯片,我发过去让人家搞了,搞好了回来看哈,是怎么修好的, ...

修固态其实并没有太高深的技术含量,有相应的开卡工具,然后有相应的颗粒,只要符合搭配就行。至于固件,淘宝卖空白板套料的也有提供。其实我感觉,关键还是颗粒的选取,如果有拆机好的白片甚至原片,如果配上好的主控,做出来的固态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很容易的2246  2256  都是非常好操作的  win下面就可以搞定   还有就是jmf也是比较容易的  比较麻烦的是sf的 liunx下面的。

网友:
开不了就清空一下F再开就行了,不行降吧

网友E:
今天遇到个自己卖出去的威刚120G,一年不到。。客户要里面资料,因为没维修过,也没把握,客户拿走了,硬盘绝对是行货来的。。。。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今天遇到个自己卖出去的威刚120G,一年不到。。客户要里面资料,因为没维修过,也没把握,客户拿走了,硬盘 ...

我把我那个硬盘拿去人家专业做数据恢复的那个人那里,搞了一周,给我说整不好,之次没合他之前说绝对弄的好600块钱,结果然并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把我那个硬盘拿去人家专业做数据恢复的那个人那里,搞了一周,给我说整不好,之次没合他之前说绝对弄的 ...

硬盘在保还可以直接换新的,他说要资料,找别人去了

网友F(2017-12-30):
楼主,那你的SSD给客户拿走了吗一起研究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你的SSD给客户拿走了吗一起研究啊

拿走了,给人家专业修SSD的也没弄好,我也忙,就给客人了,没研究,你也在研究这个,有进展了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走了,给人家专业修SSD的也没弄好,我也忙,就给客人了,没研究,你也在研究这个,有进展了没得

没有坏的尼,就是想找几块研究下看下

网友:
固态的维修还没尝试过!坐等技术成熟了!

网友G:
固态的维修比机械的好。但是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固态的维修比机械的好。但是不会啊

对呀,这个东西对现在一般维修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再过几年,也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

网友(2018-02-06):
可以先安全擦除试试。很多固态安全擦除了以后就好了。

网友(2018-04-08):
你这个探讨问题确实很值得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早期的固态真辣鸡,坏了返厂,回来又坏,继续返厂……
主要是维修的软件、硬件、固件都不好找,等慢慢流出吧。

网友:
固态硬盘搞了好多个,但是就没有搞好几个,尤其是固件掉了的,有些芯片开卡就是不成功

网友:
在网上开卡的工具都买了几套可就是不行

网友:
固态的维修基本没接触过,坐等技术

网友:
固态的维修目前还真没有接触,这玩意现在都没有教程出来,只有花钱买的。

网友:
即使买了也不一定能弄好。所以一直也没有花钱买。

网友(2018-05-22):
有可能你的F坏块太多 最好拆下来清空一下再试试

网友H:
                     我手上有个主控直接搞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手上有个主控直接搞短路。

你换了也不会对的,有些固件就在那里面

网友(2018-07-03):
SSD硬盘以后是主流,这个应该坏得很多,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拆颗粒换板子 2246XT 40多块钱 2246en70块钱 35纳米以内基本都可以。3D颗粒可以买M.2的板子一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