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75M-HD3 REV:1.0

楼主(2017-10-23):
技嘉  GA-B75M-HD3  REV:1.0
开机主板风扇停一下转一下,参照经验是Q17的VTT不正常,拆下用万用表测又没事,懒得去找管就把两个管子对换下焊好开机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虚焊,恭喜楼主了,楼主电脑用了多久了

网友:
难道两个是相当于现在两个都粗于开路状态......

网友A:
对换有可能当时好了以后还会有问题建议还是更换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换有可能当时好了以后还会有问题建议还是更换比较稳妥

就是怕不行现在客户拿去都三个星期了,我才敢相信是好了才发出来。

网友B:
我遇到一块,开机断电,需要自动重启一下,然后才正常,找不出什么原因,有大神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块,开机断电,需要自动重启一下,然后才正常,找不出什么原因,有大神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

这个不是正常现象吗,平时换主板,很多都是这样啊,第一次开机会断电一次,然后自动重启才亮机。如果是联想笔记本thinkpad的主板,要断电两次,第三次才亮

网友:
估计受灰尘引起的虚焊氧化。先用端时间看看吧。

网友:
这个也可以直接拆掉Q1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