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4736ZG开机掉电

楼主(2017-10-23):
鸿基4736ZG 待机0.011,开机到0.4左右,有时能到0.9左右,就掉电,大部分时间是到0.4左右掉电,掉电到0.2-0.18左右。怀疑BIOS程序不稳定,于是下载BIOS,烧录上去,试机,电流经过几次跳变后到1.3-1.4,亮机。

鸿基 4736ZG 亮机BIOS.zip

刷后亮机的BIOS 程序

网友A:
7天之内必返修,立帖为证。。。。。。。。。。。。。

网友B:
居然不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电流不稳定明显是硬件问题

网友:
看到大电容,啥都别说直接干

网友:
绝对要返修的
你应该帮忙把大电容给换了

网友:
此机问题多 通病至少2处起   BIOS问题还真少见

网友:
现在的bios咋这容易坏那,难道就像xp系统,直接断电有几率导致崩溃

网友(点评):
可能是大电容造成的吧,程序供电不良也很容易掉

网友:
这个验证很简单,你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你会发现也是亮的,只是大电容受热滤波稍微好点而亮机!

网友:
这个应该是NEC大电容问题吧!  拆都拆了。改了吧。

网友:
哈哈,见到大电容就干啊!这么多人都说有问题,估计会返修

网友:
绝逼是大电容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先改大电容。这机器掉电绝对电 容的事

网友:
返修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机器要么转换要么大电容,正常不可能有其他问题

网友:
有待,跟帖,看情况,7天之后再来看哈哈

网友:
这样子我感觉一礼拜都成不了 客户还坏回来

网友:
刷BIOS 感觉不靠谱的样子,估计会返修, NEC 大电容得搞搞 ,1.0V 转换管子得换了,这都是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BIOS   楼主最好要写清班号  集成还是独立   显卡型号

独立显卡 512,的,配置很低,版号:KALG0-LA-4495P REV1.0 2009-06-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通病 多。。。。。。。。。。。。。。。。。。。

有哪些通病啊  ,师傅说说,下次遇到可以少动脑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BIOS不稳定..............  这款有NEC你还不修  掉电 然后又0.4

我所说的电流在无硬盘与显示屏的电流,我是用外接显示器测试的。NEC 换的新的,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程序不稳定这一说法还是第一听到,楼主等着返修吧!

一般掉电是CPU的大电容的故障多,我也换了新的,故障一样,然后刷BIOS,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碰到这个引起的真的还是少见,估计过一段时间又可以收钱了的,因为还要有问题的这个机子!

因为掉电,我把大电容换新了,开机一样,BIOS刷了后就可以开机了,但愿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过太多NEC大电容了,三星的最多,直接换

我首先就是换的这个,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大电容的问题?????????????????????

大电容换过,他的也是正常的,表打有1.6mf以上,换了还是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先把大电容换了在说

首先换的是它,故障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台这个机子  弃修了   BIOS刷了N多个 没用  搞死了

你刷的版本不对吧,我换了大电容没用,然后刷BIOS 就好了,是不是我中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器我觉得还是大电容的问题,遇到掉电直接干,先不要刷BIOS

我先干的它,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么厉害吗兄弟                           虽然我也觉得这个问题不靠谱

等几条看看吧,如果回来了,在慢慢查。因为不是大电容的问题,我 首先换的就是CPU与它,照样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分析问题很清楚有思路呀  BIOS刷固件吗   先软后硬的法则吗

也不是这样说,对也经验来说,先干大电容,干了不行再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O:
加2个330的上去,省去麻烦,反修还要再拆一次。

老兄,空间有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电流上到一定位置掉电,不管什么问题先干大电容。。。。。。

我是干了,换的新的,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Q:
怎么不是大电容的事情的这个机器一般都是那个nec爱出问题

先客户用用再说吧,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不直接先改大电容

是先干的它,没有写上去,因为干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S:
呵呵呵 正有此意!!!!:

但愿我中奖率?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问题是NEC的问题,,应该不是BIOS的事

原NEC有1.6-1.8MF  好的,换新的也是一样。主板电池就1.8V了,电池也给他换了

网友:
估计大多数人搞大电容

网友:
这个我还以为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所说的电流在无硬盘与显示屏的电流,我是用外接显示器测试的。NEC 换的新的,故障一样。

这款机器 BIOS  也坏过    但是NEC问题多  换新的有时候也不行

网友U:
这儿大电容也不是用在所有机器上都会坏!

网友V:
刚学笔记本维修的吧,NEC大电容的时代你没看到啊

网友W:
这个机器通病,CPU后面的大电容坏了

网友X:
厉害了  虚心学习楼主的经验 楼主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网友Y:
引用 网友A:
7天之内必返修,立帖为证。。。。。。。。。。。。。

大电容向你招手都没见到?看电流电容可能性极大

网友Z:
我感觉这个机器一定会返修,而且还是在近期

网友AA:
大电容居然没换  肯定返修。。。。。

网友:
有时间把把 容易坏的地方 都搞一搞呀  要不会反修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刷的版本不对吧,我换了大电容没用,然后刷BIOS 就好了,是不是我中奖了

这个机器掉电的很多  不过打电容不容易坏   BIOS最多   问题是我的这个刷了N多个都没用   估计还是电路的问题 这个机器把我恶心到了

网友AB:
楼主经验很好,能看出这是BIOS的问题,我们小白还大不到。学习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换的是它,故障一样

那没什么好办法了   刷bios了吗

网友AC:
这机器BIOS问题很少的  有两个通病一个是大电容 另一个是转换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儿大电容也不是用在所有机器上都会坏!

恩,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刚学笔记本维修的吧,NEC大电容的时代你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机器通病,CPU后面的大电容坏了

换过没有用 拆下来的与新的容量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厉害了  虚心学习楼主的经验 楼主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谢谢抬爱

网友:
引用 网友Y:
大电容向你招手都没见到?看电流电容可能性极大

电容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感觉这个机器一定会返修,而且还是在近期

不知道,客户没有打电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大电容居然没换  肯定返修。。。。。

换了也没能开机  ,故障一样   电流掉 到0.2 左右,不是全部掉到底。我没有加硬盘与屏测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经验很好,能看出这是BIOS的问题,我们小白还大不到。学习了,加分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机器BIOS问题很少的  有两个通病一个是大电容 另一个是转换电压不稳

大电容正常的,示波器测试与其它的一样 ,要是电容问题掉电的话会 直接掉到待机电流了,

网友AD:
只记得刷了BIOS 忘记了大电容   呵呵不牢靠啊

网友AE:
BIOS还真的很少有这样的现象 大电容的肯能性很大

网友AF:
大电容啊  这个修机器的基本都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只记得刷了BIOS 忘记了大电容   呵呵不牢靠啊

他大电容是好的,示波器测试也没有问题的。容量也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BIOS还真的很少有这样的现象 大电容的肯能性很大

大电容 掉电是一般掉到待机吧,他电流没有到待机,在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大电容啊  这个修机器的基本都知道吧

网友AG:
一般来说  有大电容的机器都会优先选择换大电容  楼主有没有试过吧原来的bios刷回来看看呢?

网友AH:
                      大电容居然没事  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一般来说  有大电容的机器都会优先选择换大电容  楼主有没有试过吧原来的bios刷回来看看呢?

刷BIOS的时候 备份了又刷回去,还是不能开机,在论坛找了一个刷了就开机了,大电容引起的掉电一般是直接掉到待机的,这个掉电是没有掉到待机,而是有200毫安的工作电流(不含硬盘与显示屏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只记得刷了BIOS 忘记了大电容   呵呵不牢靠啊

大电容引起的掉电是什么规律?是掉到待机还是继续的电流工作?

网友AI:
电流不稳定明显是硬件问题,返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电流不稳定明显是硬件问题,返修了吗?

现在还没有接到她电话,也没有拿来

网友AJ:
没走弯路,一次性解决问题666,一半运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大电容居然没事  6666

车子熄火了,是查油路还是电路导致?都有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没走弯路,一次性解决问题666,一半运气吧

就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天之内必返修,立帖为证。。。。。。。。。。。。。

正解。大电容啊!掉电啊!双11来看结果

网友:
ACER     COMS电池  啊     NEC啊    通病。

网友AK:
这个真的不咋靠谱也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AL:
你哥哦,NEC 这样大的电容 都没有换, 迟早要返修的

网友AM:
等着下次修大电容在收一次米岂不是美滋滋

网友AN:
大电容就犹如定时*WF词语*,说不定还会再次找上门!!

网友AO:
学习了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AP:
这种情况楼主怎么会首先想到BIOS呢? 一般都是直接翘掉大电容!而且这种电流100%是这个问题。

网友AQ:
看见NEC大电容,先干 了再说,不然心里 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这个真的不咋靠谱也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也许我运气好吧,现在还没有说不能用,等等看吧,你们都那么说,我还真有点 担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你哥哦,NEC 这样大的电容 都没有换, 迟早要返修的

也许我运气好吧,现在还没有说不能用,等等看吧,你们都那么说,我还真有点 担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等着下次修大电容在收一次米岂不是美滋滋

如果 同样的故障还真不好收钱的,希望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大电容就犹如定时*WF词语*,说不定还会再次找上门!!

还不只是,反正波形是一条线,,没有纹波,示波器刚买没有多久不知道怎么用,哪些波形对哪些不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学习了是这么回事啊。。。。。。。

他们都说我心里悬呼呼的,现在还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这种情况楼主怎么会首先想到BIOS呢? 一般都是直接翘掉大电容!而且这种电流100%是这个问题。

用表在线测试大电容的容量是2.6MF,波形直线,我测试其它电容的也是直线,电压也没有问题,备份BIOS ,刷回去也不能开机,下载一个亮机BIOS后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看见NEC大电容,先干 了再说,不然心里 不舒服

你把大电容当美女了啊,不是每一个大电容都有故障

网友AR: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AS:
不干大电容可以?不会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S:
不干大电容可以?不会返修吧

到现在还没有接到客户要求返修的电话。

网友AT:
有波波就是了呀。高大上。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有波波就是了呀。高大上。谢谢分享

示波器测量电容的+端直线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