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正常通话但开免提没送话。

楼主(2017-10-24):
可以录音,可以听筒模式通话。就是通话时开免提对方听不到我声音,微信视频聊天也听不到我声音。其他功能都正常。刷机也解决不了。谁有遇到这情况。

网友A:
更换主板上的送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主板上的送话

主板上两个送话都换吗?一起都坏了?

网友:
有没有插小板方面 的   电压方面,跟声音有关的都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两个送话都换吗?一起都坏了?

反正两个送话挨到起的,都换了吧。(没修过这个机器的这种故障,按以前其他机器的经验说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好搞,主板上的麦,直接换,基本解决,二楼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搞,主板上的麦,直接换,基本解决,二楼是正解,

可是在工程模式测主板上的麦到扬声器环绕和小板上的扬声器环绕都没声。但录音有声。

网友:
这个问题有两情况,一是机子摔过,把大音频摔虚焊了,重做或更换,还有一种情况是CPU到音频的总线断了,小米的全套,这个淘宝上资料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两个送话挨到起的,都换了吧。(没修过这个机器的这种故障,按以前其他机器的经验说的)

谢谢,是主板上的送话问题。现在又出新问题了,距离感应和光感失效了,测试模式没有这两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