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显示器指示灯变绿但不亮

楼主(2017-10-24):
ASUS P8H61-M PLUS 的板子   开机接VGA口或PCIE显卡,显示器指示灯都变绿了,但就是不亮    BIOS刷过了  CPU是好的   该从哪里入手检查啊?望坛友赐教

网友:
那是显示部分坏啦,H61就只能干桥啦……

网友:
换显示器试试,检查行、场信号!

网友A:
vga模块。三基色没出,只出行场了。给你个杀招,换人

网友:
换独显也不显示,这个应该还是主板问题,具体故障点在哪,可以看看诊断卡,

网友:
找到了技嘉的h61图纸,独显是cpu直接输出的,集显是通过桥输出的。所以你先确定显示器是否有问题,排除了显示器,问题就在cpu这一块了

网友:
注意vga旁边的5条腿或者6条腿的玩意,有惊喜.....

网友:
一般来说,核显显示不正常,且刷过BIOS,那么独显应该能正常显示啊,只要独显没问题。你现在核显独显都一样的效果,我想问,会不会是你的显示器或者链接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模块。三基色没出,只出行场了。给你个杀招,换人

独显也不出也关集显三基色的事吗   你修板可能都是换人的

网友:
集显和独显都是一样的现象?建议师傅换台显示器(包括VGA线)试试!

网友:
加个独立显卡搞定、、、、、、、、

网友:
H61主板接VGA口或独立显卡都不亮,排除BIOS CPU问题,可能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