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开机屏无显示

楼主(2017-10-24):
初检情况是触发开机屏闪一下后无显示,连接电脑能正常,初步判定为显示部分故障,拆机未现人为故障,下面进行分析测试:
  1、根据初检故障,我们维修方向锁定在显示部分。客户已经对屏进行过更换故障依然,显然故障在主板上。维
     修这类故障我们依然是先供电再信号的原则来进行故障分析测量。在我们的维修经验中屏的供电部分,背光
     控制部分很容易造成屏无显示,那么就断电测试屏连接器J4200对地二极值。
  2、PP5V7_MESON_AVDDH_CONN 、PP1V8_LCM_CONN 、PN5V7_LCM_MESON_AVDDN_CONN、PP5V7_LCM_AVDDH_
     CONN、PP1V8_TOUCH_CONN 以上二极值正常,量测到PP_LCM_BL_CAT1_CONN二极值无,找到电感FL4212
     测量本体损坏已不能导通,取下此料测量焊点二极480,二极值偏小仍然异常。
  3、PP_LCM_BL_CAT1_CONN此线路经电感FL4212后变成PP_LCM_BL_CAT1连接到背光控制IC U4020,更换U4020后
     量测PP_LCM_BL_CAT1_CONN线路二极值为607,恢复正常。
  4、装上电感FL4212后测量座子J4200该线路二极值恢复正常,装上屏开机测试,久违的苹果图标出现在了屏幕
     上。进系统测试触屏工作正常,前后摄工作正常,接打电话正常,录音功放测试正常,整机工作正常,维修
      到此结束。
  5、维修总结:屏不显示但能联机在维修中是很常见的故障现象,故障率最高的是因背光电路或屏供电电路工作
     异常造成屏显示异常。

苹果6s开机不显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8417-1.html

网友:
666有图就是好,感觉论坛三星资料好少!

网友:
很不错维修方法,值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