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页
华硕K45D通病

楼主(2017-10-24):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机,开机正常 就是屏有线条 换有点有闪屏,第一感觉是屏幕问题,报价了 换屏上去还是一样 外接显示器屏又正常,感觉有点怪,后面就报给同行主板问题 维修150.同意了 心想应该是屏线问题,订了顺丰等了两天。新屏线换上去还是一样有线条闪屏,难道是显卡。算了先软后硬,客户原来是用32位WIN7,按型号官网下了显卡驱动装上去之后正常了。。。。可能很多同行都遇到这个问题 感觉软后硬吧 显卡驱动问题也引起闪屏 有线条。150到手
闪屏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2022-08-28):
0.5元

网友(2021-05-08):
+19
+15
新芯箱硬88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HTKJ-08551988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疑问的伴侣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ct4251809
+ 1
+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情痞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舞动552
+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雨后de阳光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ccyjdz
+ 2
+ 2

幽默谷
+ 2

网友(2017-10-24):
感谢提醒。不是换了屏线。估计还在死苛吧!

网友:
谢谢提醒,维修要灵通一些否则要走弯路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少见
呵呵细节 成功 呵呵 楼主没有着急 干显卡 稳定
详情

网友:
楼主六了。学习了。以后或许能用到,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下次遇到注意一下

网友:
我有台联想G510,原来用W8,蓝牙正常,后来改成W7后蓝牙就死活不能用,官网上下驱动也不行,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181981925qq
有些机特用WIN8 才合适 驱动用对的系统才行
详情

网友:
就一个就说同病了吗 以后会不会返修??

网友:
真没想到是驱动 要不然就还显卡了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还会出现这种现象,真是不多见。

网友:
显卡驱动正常打上了吗?放电影一天都正常?
181981925qq
用原装驱动打上的呀 试用了一天没问题 收钱给客户了,客户用几天没见有返修
详情

网友:
这个真的是驱动问题吗 我觉得回返修的

网友:
往往都是疏忽了这样的细节 楼主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容易让人走弯路

网友:
没有碰到过,应该不是通病呀。。。。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通病吧,,少见,,

网友:
下次遇到这现象会注意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是驱动问题啊,我都不会往那里去想的 啊

网友:
这个我前两天也修道一个 同事换了显卡 后来拿过来我装了个官网驱动就好了
疯子....
都不用官网的 显卡卸载掉 搞个驱动软件装就好了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