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电视一体机

楼主(2017-10-24):
联想电脑电视一体机维修,开机没反应,怀疑电源挂了,开拆,支架螺丝取下,用一字螺丝刀向两边拨动即可打开后盖,不能向上撬动。拔下电源,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换下电源亮机。本人小小白,给个鼓励啊!

网友:
简单快速的维修

网友A:
这机器用什么电源的,是台式小电源吗

网友:
你这是用的多少伏的电源,能说下维修经验吗

网友:
算是捡到钱,运气不错。

网友:
一体机内置电源很多坏的,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用什么电源的,是台式小电源吗

apa006的电源,一体机专用电源,不是台式机小电源。不能通用。TB上买个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