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的 内存SMB是谁发出的

楼主(2017-10-24):
X79的 内存SMB是谁发出的?
根据点位是CPU发出,那么2011CPU需要发出内存SMB总线的条件是什么,请哪位高手帮忙下

目前主板带的指示灯挡DRAM_LED,查内存SMB总线没有一点波形,CPU的DRAMPWROK,DRAMREF正常,

CPU是好的,换其他主板正常用

网友:
要读完BIOS后,才会去读内存,这些查了没有哦

网友:
SMB用示波器可以抓取跳变来判断有没开机亮机,SMB光打电压是测不出什么的,要看波形,如果没跳变说明不开机来修,如果有跳变说明CPU有寻址,要按内存不过或是不显来修

网友A:
i2c 总线。你先看看南桥发出的i2c有无动作,然后再看cpu发出的ddrclk 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 总线。你先看看南桥发出的i2c有无动作,然后再看cpu发出的ddrclk data

你这个是对的,谢谢,南桥发出的SMB总线阻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