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8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10-24):
联想Z485能开机,电流只有500多MA,现在是GFX_CORE没电压输出。
哪位大师傅能告诉我OZ8122的工作条件。

4脚和19脚没电压,5脚电压正常,无GFX_CORE输出

这个电压也没有

DGPU_PWREN也没有电压,导致+3V_GPU也无输出

PLTRST也无3.3V,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DGPU_1V_PG没电压,所以+1.8V_GPU也没电压

网友A:
不会是网卡芯片 网桥的问题吧  查供电 输出  地址信号线的吗

网友B:
8112VDDA没电压,看下从哪来的,先修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网卡芯片 网桥的问题吧  查供电 输出  地址信号线的吗

DGPU_PWREN没电压,所以PQ93没有+3_GPU输出。DGPU_PWREN是控制PU14开启,输出GFX_CORE.
PU14的19脚8112VDDA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12VDDA没电压,看下从哪来的,先修这个啊!

PU14(OZ8122),但19脚是8112VDDA,图纸上也查不到。你能告诉我怎么查吗,要图纸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C:
部分机型先有复位才有集显,看时序图,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部分机型先有复位才有集显,看时序图,刷个BIOS试试

我刷了,故障还是一样的。CPU是AMD,南桥也是AMD,没有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部分机型先有复位才有集显,看时序图,刷个BIOS试试

是小菜修机,哪里没电压,就查相关电路。PLTRST也没电压

网友:
查总线供电,内存供电,内存VTT供电,以及除CPU、集显供电外的各PG信号

网友:
AMD的机器。先查电池有没有电。RTC这个电压

网友:
查RTC电路,看看是不是南桥上一个电容的问题,我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我也有一张这个主板  没有修好的  自然坏的  搞不清楚是那个地方坏了

网友:
坐等楼主公报答案,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D:
你这个机器是不是双显卡的  要是双显卡  你修100年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器是不是双显卡的  要是双显卡  你修100年也不行

是 不 是 跟 CPU 有 关 系?我 没 CPU试,

网友:
问题不在这里  你不用管这里的  这机器一个是桥电容 一个是缺复位条件 复位条件那就稍多 其实也就是桥PG供电没几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