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10-24):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联想y485笔记本,客户介绍说不开机,按开关键无反应。接过笔记本笔记本先把外观检查一下,cpu是A10的,外观保护的还比较好。
按下开关键,就像客户说的没有反应,就把下电池,接上电流表看看电流的变化,电流表从0。00到0.05再到0.00不停地跳变,按开关无反应。如图:
主板有问题,应该有短路,拆机检测,取出主板,仁宝代工的,用万用表测公共点,短路。很好用的方法就是烧机,电流表调到1v,
接上烧机线,很快发现敌情,如图:

一颗电容发烫,取下,再测公共点,恢复正常,接上屏幕,上电测试,亮机: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不错,鼓励一下,简单明了,一步到位,快速直接,继续努力啊,

网友:
烧鸡大发好!!各种短路一烧OK!!!

网友:
笔记本主板电容短路的不少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 捡钱的活 最喜欢这种故障了

网友:
高手。思路简单明了,直达要点。支持。

网友:
哥们,想问下这烧鸡是怎么少的?怎么发现哪课电容发烫用手测吗?

网友:
看来是捡钱了。。。。。。。。。。。。。

网友:
简单明了,一步到位,快速直接,继续努力

网友:
厉害厉害   谢谢分享 先收藏 以后也许用得着

网友:
这机器电容坏可能还真是一个通病,遇到好几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谢师傅分享!
小小白,都还不会烧机,
连板子上很多元件都不认识!
见笑了!
感谢师傅分享!

网友:
这Y485的机子南桥也坏得多啊,现在仁保的板子好多省了点火电路,一插就是大电流

网友:
好多这样的问题电容目测是能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