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好坏的判断?

楼主(2017-10-24):
在修机的时候常常遇到要刷bios的情况。但我都只能是刷了看看,才能判断是否是bios损坏。
那么bios坏或者不正常有没有波形上来判断的依据呢?
我都是根据经验,维修的经验。比如:键盘灯可控了,但不显示。我会毫不犹豫的刷bios。。。然,在这个时候,我下载bios程序的时候,看到过一个帖子,里面提到了他打波形,然后说bios波形不对。就刷了bios。同时,我也对比了我的bios波形。我和他遇到同样的问题,都是键盘灯可控,不显示,灰屏。
我的波形在刷bios前后都没有区别。
后来我也费解了?别人说的bios波形不对来判断bios坏?怎么判断的?

根据我的浅薄的了解,ec的bios在待机的时候第一脚会有波形。但当我遇到刷bios好的情况,第一脚的波形从来都没缺过!!!
我刚修道一个N40-70的不显示,电流0.5-0.4跳变的机器。各个电感电压正常。内存假负载测vtt vref spd,时钟都有。但打不到波形。LPC_FRAME
触发也没动作。然后,我无脑的打了Bios一脚波形。却忽视,这个是桥的BIOS啊。他不会第一脚待机不触发就会有动作!!!!!但是这个电脑在宫殿时钟都有请况,不走代码。我也就索性刷bios。

虽然修好了,但是,我不能通过检查来判断,就是bios问题。求教下各位师傅们。。。

BIOS坏或者有问题的表现特征是什么,如何来判断呢?????3Q

N40-70 版号:E40-70  LA-B091P REV1.0 BIOS和图纸百度云百度云链接

链接送上:http://pan.baidu.com/s/1hrHniYS

网友:
我补充下,2 3 6都有波形。。。。。。。。。。。。。。。。。。。。。。。。。

网友:
我也好希望能有判断的依据,而不是刷着试,有时候试几遍还是不能确定,还在怀疑找的BIOS是否是正版

网友A:
你没办法测BIOS好坏,基本的电压得有吧,然后BIOS、无动作的话看前端电压复位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办法测BIOS好坏,基本的电压得有吧,然后BIOS、无动作的话看前端电压复位是不是正常。

前端电压复位是不是正常。
你说的这个如何理解?什么叫  前端电压复位是不是正常。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即可判断出是BIOS的问题还是零部件出现了故障

网友:
bios这东西只有刷了才知道、、、、、、、

网友:
我也不会,我每次都是直接刷bois看看

网友:
说了半天,就学了一招,键盘可控刷bios

网友:
确实  挺伤人       不知该不该动不动就刷BIOS

网友:
BIOS怀疑有问题都是直接刷的

网友:
新机器只要电压正常 没有明显问题的 先刷bios 是不会错的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判断,只能是刷个BIOS,因为BIOS里的部份程序损坏也会看不出波形的

网友:
只要没短路 直接轮斧子 干bios 呀  不需要判断好坏··  实在手痒的量1 2 3 5 6 脚 的电压 波形 ··完了量完折腾半天还得刷 浪费时间的干活··

网友:
没办法判断吧这个,BIOS就等于一个黑箱子,不把手升进去,怎么能摸到有没有东西,不运行BIOS程序怎么就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看了大神们的评论,知道只有刷了BIOS后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条件正常...刷刷刷....刷刷才健康./../.

网友:
BIOS程序这个东西只有刷一下才可以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这东西都能分辨出来好坏 平时间 我只刷不能刷就换一个刷 就知道了

网友:
BIOS芯片坏了判断得了   多半不跑马 或者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