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为什么用软件备份的BIOS(ROM文件),与官网下载的BIOS(BIN文件)不一样

楼主(2017-10-24):
求助:为什么用软件备份的BIOS(ROM文件),与官网下载的BIOS(BIN文件)不一样
用UltraEdit比较2个文件,文件的开头就已经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经过软件处理过才行,官网的只不过的更新包,不是刷机包

网友:
那从别人电脑备份的BIOS(相同型号的主板),刷到自己的电脑BIOS上,可以启动吗?

网友:
一般都可以的,个别的不行。。。

网友:
板号一样配置一样基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