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7-10-24):
今天同行拉来一个华硕的本说是不充电 电池换 充电器也换了 确定主板问题 开机 测充电管 阻值不对 像是P管 但是组织不对 先不管 直接换了一个P管 换了以后插充电器不显示充电了 不对 正好有一个华硕的料板充电芯片一样 直接把芯片换掉也不行 测了一下料板上的充电管 是N管 妈的之前肯定换错了 直接从料板拆下装上充电OK维修结果是就是充电管坏 走了点弯路 哎 技术不佳 还第一次发帖 希望多给些分鼓励鼓励吧

ptmanager -10 发错版块!

网友A:
厉害了楼主,楼主是维修电脑的吗?

网友:
不明白的路过 ,我也有个本子不能用电池也不能用电池

网友:
厉害了呢!刚刚好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居然没图                  图呢?

网友:
等于没拆呢。图都没一个,没图没真相

网友:
好像干起来有点猛,搞错P  N  管。。。。

网友:
呵呵,还能范这样的毛病啊 ,,、

网友:
维修这行有一半就是靠经验积累来解决问题的,LZ继续吧

网友:
绝对好用亲测放心下载绝对好用亲测放心下载

网友:
保护隔离用的最多是P管。充电好像用的多是N管的。有时候打开图纸确认好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
楼主细心  学习了 走了点弯路 ,不过技术不错哦

网友:
上个图最好!被扣分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值得晓得们看 先收藏吧 以后有用

网友:
认真查下  SMC的工作条件  看看

网友:
楼主最好给个图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位置确实是有P管的设计的  但是那都是传说  楼主慢慢锻炼吧  哪怕你随便修几个笔记本也不至于判断是P管 慢慢来 大家都说从小白过来

网友:
这个位置确实是有P管的设计的  但是那都是传说  楼主慢慢锻炼吧

网友:
换料板上的元件一定得小心型号,小则走弯路,重则烧一片

网友:
讲得这样详细, 可以单独 出一本 笔记本维修的 书了 。。。。。。。。。。。。。。。。

网友:
这行业越来越容易混了!随便修行只要修好就是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楼主,楼主是维修电脑的吗?

不明白的路过 ,我也有个本子不能用电池也不能用电池

网友:
小小白厉害了..我还需努力学习..更新下脑子!!!

网友:
上个图更好更有说服力分也会加的多,但是你这么潦草不建议你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