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进水导致主板粘键

楼主(2017-10-24):
机型:X555LD  故障:原故障是键盘大面积窜键,修复后单个按修粘键
维修过程:客户报修只是进了点汤水,大概在空格位置,现在开机键盘大面积窜键,拆机后观察了一下,进水位置只是在键盘排线位置,洗板水清洗后,发现汤水腐蚀导致断了四条线, 补好线后进系统测试所有按键都正常,客户提机使用三天左右发现开机键盘"/"会偶尔会粘键,粘键时随便按一下键盘其它键就正常。再次拆机测试,发现一开机“/”键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一直出现,直接打排线的对地阻值,发现PIN14脚的KSO13对地阻值才550左右, 其它排线正常阻值为560左右,PIN14脚直连IO的53脚,把排线接口的PIN14与IO的53脚连线直接切断了 ,打IO 53脚对地阻值为560左右,这时开机发现“/”键盘已经不再粘键了,再把PIN14与IO 53脚线补一条后开机测试所以有按键都正常了。

 会员11387712元2022-9-26 12:52

网友A:
机器进水好多,要仔细检测一下看看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进水好多,要仔细检测一下看看还有其他问题

这台机子进水只是小小部分,就是腐蚀了几条线而已。

网友:
好技术,群里的维修人员都是人才,技术杠杠的

网友:
好技术。细心出好货。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B:
主板都坏成这样了  键盘竟然咩有坏吗

网友:
怎么我遇到的都是键盘坏  上次遇到一个粘键的最后查也是键盘坏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主板接口那块断线,思路得正确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都坏成这样了  键盘竟然咩有坏吗

是的,键盘的确是好的。主要是水进得不多

网友:
不错,够细心,这么小的问题都可以修好,眼睛好

网友:
修了这么多机子,进水键盘不能用或者粘键的全都是键盘问题,楼主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是个死东西,理论要求比较低。不过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
进水见哦按坏的多啊  这个还少见的啊

网友:
华硕机器不好修啊,维修不易,加分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大多数都是断线,仔细维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主板接口那块断线,思路得正确才能修好

我的也是接口那个卡座烧了几根针,旁边烧了个洞,怎么修啊?

网友:
换了那么多键盘,进水键盘不能用或者粘键的全都是键盘问题,楼主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