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80p装系统卡在百分之51

楼主(2017-10-24):
神舟精盾k480p装系统卡在百分之51,换内存条,问题解决

网友A:
厉害了,可以把内存条金手指位置擦拭下能否解决,不行就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可以把内存条金手指位置擦拭下能否解决,不行就更换

第一次遇到,程序刷了,U换了,硬盘换了,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遇到,程序刷了,U换了,硬盘换了,累死

只要问题解决了就好!得到维修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