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20(g3) ms-7788 1.0反复亮机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7-10-24):
  主角:ms-7788 1.0
  故障:亮机bios界面掉电重启,不稳定反复重启

同行描述:用大概1小时重启,有时候10多分钟, 5分钟不定时重启

  了解完具体现象后,动手吧(ps:最他妈讨厌同行板拿来不说清楚故障现象的,然后空板拿来最基本的cpu内存都不带的,然后叽叽歪歪的)

这个板子拿来,首先触发接上u盘让它自己进pe在桌面挂着,个人用的是微pe。自动进pe的。然后一切办妥后。让它挂了一晚上,期间确实出现反复重启的。。为什么挂一晚上?你们懂得

  第二天来了,看见板子已经黑屏了,不亮了。

好的,要的就是这个。  断电,再次上电触发。

依旧正常亮机,不过几分钟掉电重启。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示波器建议就别往下修了,有示波器,对时序有一定的了解,熟悉三极管电容电阻,板子信号特性的可以往下深入。

直接上双通道,对比掉电信号。首先对比sio pwrok 与vrmpg

接下来排除io部分。  既然是pg先掉,你懂得,有出就有进。
。。、、pg要出,得有en 。影响pg的联系紧密的当然是前端条件

  en首当其冲。

  对比vrmpg与vrden 这是上电。

   这是掉电。看到这个通道2en了吗。不稳定的。 放大后的。

对于这种情况,你可以继续往前查,我的做法是。  直接去控制,把这个三极管去掉    但是依旧是楼上掉电的波形。板子依旧掉电。麻烦了,只剩下2个可能了。

pwmic ut501坏,分压坏,  看到这个1k的下拉,不用说明白人都懂的直接换掉这2个分压。

那个三极管别 装。 触发上电多久都不会掉电重启了。

  由一个下拉电阻引起的反复掉电,不定时掉电的故障,记住这个三极管千万别装,由于这个管子地方是故障高发区。ps2接口灰尘腐蚀

 会员306877300鑫豆2025-5-7 12:19
 会员461077300鑫豆2024-4-6 21:57

网友:
这个修的有水准  其他掉电不好查的 这可以参考了

网友A:
小柯师傅对故障分析的详细明白,看起来有些问题没示波器还真没法修!

网友:
这故障没有波波还真搞不了。、、、

网友:
     示波器玩的不错!修板跟玩一样

网友:
示波器的魅力就这么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柯师傅对故障分析的详细明白,看起来有些问题没示波器还真没法修!

啊。是不是我qq好友里有你,就是我不知道你是那个

网友:
精品大作

网友:
楼主对这种故障是手到擒来,分析有理有据,看来需要买个示波器了。

网友:
这种掉电故障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修,lz波波玩的挺6的

网友:
华硕对灰尘腐蚀特别容易坏电阻楼主这篇文章还是值得研究的

网友:
这技术分析很透彻!真了不起!!!

网友:
大神级,我们们小白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发点主板的维修地方的图片上来看看哇,谢谢分享哟

网友:
对台式机一巧不如啊

网友:
这个修的有水准  其他掉电不好查的 ~~~~~~~~~~~~~~~~

网友:
这些问题师傅都能修好,真是太佩服您了!从您的实例中受教了

网友:
这种板子如果是我就直接建议换新的了

网友:
高手啊,信号不懂得基本修补好了,修这个需要多钱啊,

网友:
大师一步步的很有调理,正是我等菜鸟要学习的!!!!膜拜

网友:
来自: 中国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EN脚的上下拉电阻坏和三极管坏。

网友:
怕的就是半小时一掉修起就日白了

网友:
看来得买个示波器了,可还是觉得贵,不买又治不了掉电

网友:
高手,有波修这个要好点!!!!

网友:
可以,楼主讲得很详细,要是我,刷刷BIOS ,不行就算了

网友:
来张电路图就更能看得明白了
,两只电阻和三极管以及上拉电压

网友:
楼主最好能上一张该部位的电路图,很多人维修都没有示波器的

网友(2018-01-11):
没波波的真是可那个兴奋呀,时序,波形,老手干活滴

网友:
多谢分享,小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