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开机无触摸

楼主(2017-10-24):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无触摸,开机以后触摸完全失控,根据触摸的工作时序开始分析
首先查了一下主控的供电,C2402  C2403触摸的主要供电,正常在测试触摸的自激式电压的时候发现电压为0V(根据测试自激电压判断触摸芯片的好坏)电压为0V可以判断是触摸芯片损坏造成芯片不输出自激式电压,直接更换了触摸IC U2401后故障解决。

轩辕思天 -5 -5 抄袭帖!

网友:
好简洁,经典故障,这种钱好赚!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我也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A:
http://www.ld160.com/baodian/249.html
楼主请解释下,为什么这么像?

网友:
我只想说如果我遇到,肯定直接干黑触摸,都不带测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ld160.com/baodian/249.html
楼主请解释下,为什么这么像?

呵呵,那我的帖子在网上都能找到相似的,那全是抄袭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我的帖子在网上都能找到相似的,那全是抄袭的了

这叫相似?

网友B:
我说其他的文件都有相似的。这篇我承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说其他的文件都有相似的。这篇我承认

但是我发现有好的维修过程,我借鉴了一下,又分享一下,没有表明借鉴,是我的疏忽

网友:
                           斑竹 火眼金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发现有好的维修过程,我借鉴了一下,又分享一下,没有表明借鉴,是我的疏忽

有好的案例,可以分享,可以借鉴,但如果真不是自己,转载来的,也可以注明转载,别的地方发过的东西,迅维网照样可以发,这没什么。但是如果真是恶意抄袭,那就严厉打击。

网友:
最经典故障了,换个小IC就行了,还是这种钱好赚!

网友C:
6p 加焊返修率比较高,用锡桨重做 返修率也比较高,需要原厂芯片无铅锡做好,就像显卡门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p 加焊返修率比较高,用锡桨重做 返修率也比较高,需要原厂芯片无铅锡做好,就像显卡门的感觉

原厂 的 还不是 一样   出问题啊       不然我们还修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厂 的 还不是 一样   出问题啊       不然我们还修什么呢

短期内经常保修是砸自己的生意。。。

网友:
我碰到过的都是重植飞线,搞定,换的时候少。

网友:
搞维修是技术,主要是解决问题,修好。做生意是门艺术,就比较活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 通病  要飞根线   呵呵

网友E:
会不会 不稳定 啊   M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 不稳定 啊   M1脚

我维修的,暂时没有出现不稳定现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大家好,我是菜鸟,好开心吆 又要上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