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B5342 台式机板子是P5G41T-M LX2/GB装XP黑屏

楼主(2017-10-24):
有没有遇到过的?解释下什么原理
这机子装win7可以没问题,一装XP就成了黑屏,(开机过了LOG,加载启动列表,然后就成了黑的了,好像不读硬盘了,硬盘灯也不闪了XP每次到这就不行了,无论用纯净安装还是GHOST都是这,换BIOS无用啊)
因为某些原因必须要XP,我把硬盘挂别机子上装好系统再插回来也是加载完启动列表,选了XP然后就黑了,左上方一小横道无限闪,就是不进系统
郁闷啊第一次见这种情况

网友:
可能楼主的硬件不支持XP,现在的人最低要求都是用的win7系统,其实win7系统挺好用的

网友:
以我的经验来说品牌机这种情况是要把硬盘低格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联想G41 主板  装XP 开机LOGO过了就黑的 但是显示器有背光  不是完全黑   装WIN7 一切正常
   怀疑是南桥问题  没有换  装的WIN7 让用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联想G41 主板  装XP 开机LOGO过了就黑的 但是显示器有背光  不是完全黑   装WIN7 一切正常 ...

嗯就是这个情况死活装不上,降BIOS什么的都试过了,客户说原来是XP。装了回win7现在怎么装不回XP了

网友:
哎,放弃治疗了实在没法了,最后发现网卡在win7下面还是坏的,他又不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