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植锡 A8有窍门吗?

楼主(2017-10-24):
苹果手机植锡 A8有窍门吗?现在其它芯片植的还好,就是A8植的不好,钢网老是鼓包。

网友A:
温度要调适合,温度不要太高了,太高了就要鼓包

网友B:
买个cpu磨具就ok了 好用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要调适合,温度不要太高了,太高了就要鼓包

                     风3 温度3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cpu磨具就ok了 好用快............

                              好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然了,有好工具还做不好,那就是动手经验少,要多练,练到巧能生精的地步之后,就算是差的工具,都能做出漂亮的活来。

网友C:
窍门就是,买个好一点的值锡网!

网友D:
多练,建议多看看CPU999怎么植锡的教程,比迅维实地的实用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窍门就是,买个好一点的值锡网!

我用3.5元的也能植好,里面其实有窍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多练,建议多看看CPU999怎么植锡的教程,比迅维实地的实用多了

         不是很多人贬低  CPU999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3.5元的也能植好,里面其实有窍门的

大神     可否 讲讲3.5的 植 有什么 窍门啊

网友:
用好一些的钢网。。。。锡浆不要太湿。。。。温度不要太高。。。。。反复多加练习

网友:
这个要自己摸索,每个人的焊接习惯不一样,觉得怎么好搞就用什么方法练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多人贬低  CPU999   吗?

老实说,迅维的实地没有CPU999好,我买了500的会员就学会好多东西了

网友:
7摔的白苹果重启  把基带电源加焊可以进系统了 但无服务 *#06#不出串号  把基带拆了  手工差了点  胶也除不好  掉了些点  哪家迅维 300能修好的 私信我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迅维的实地没有CPU999好,我买了500的会员就学会好多东西了

      你去过  迅维实地?????》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去过  迅维实地?????》

去过,2015年的实地手机,坑的要死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直锡网,我用的维修佬觉得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直锡网,我用的维修佬觉得很好

维修佬的 很贵吧     我们都用 几块钱一张的

网友G:
维修有前途嘛?感觉现在生意不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有前途嘛?感觉现在生意不好做的

没前途   只是        混口饭吃而已

网友:
买个植锡台  专门给新手用的  可以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佬的 很贵吧     我们都用 几块钱一张的

没有好的工具怎能干出来漂亮的活呢,钱花在刀刃上,不要吝啬那几个钱

网友H:
买好一点的钢网,,个人用的阿毛易修的。感觉性价比还不错,锡浆用以前用纸巾吸一下里面的焊油,,,让锡浆干一点,防止游动连锡,吹的时候风枪口斜一点从一边一点点吹。。如果钢网上鼓,直接用风枪嘴往 下按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好一点的钢网,,个人用的阿毛易修的。感觉性价比还不错,锡浆用以前用纸巾吸一下里面的焊油,,,让锡浆 ...

嗯呢 好的谢谢你

网友:
首先有张好点的网,风嘴小6mm这样,温度250,风5档。搞一坨锡浆放纸巾压一下,抹锡那个位置镊子就压那个位置。风枪均匀预热吹ic,差不多就开始吹定一个位置见锡浆成锡就吹下一个位置。吹哪里镊子就压哪里。这是我的手法

网友:
专门 干CPU的 模具      还有那个什么 值锡神器     就是 价格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