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70 进系统大概1-5分钟掉电

楼主(2017-10-24):
联想Y40-70 进系统大概1-5分钟掉电,然后还可以开机一会还是那样, 机器可以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谁遇见过告诉下思路呗

网友A:
清洁做了吗?断电后立即开还是一样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洁做了吗?断电后立即开还是一样断么

机器一点不脏
。。。。。。。。

网友:
不定时掉电,先软后硬,先刷个原厂BIOS试试,另外注意下CPU和PCH,显卡等芯片的散热是否良好。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还有显卡    修过一次显卡问题的    在BIOS里边禁用独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