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7 r3 bios解密

楼主(2017-10-24):
外星人 17 r3 解密  I7 6代的
有一个16m的bios我刷过没用 ,还是有密,密码应该锁在ec里面,但是不知道怎么解,有没有大神,急救啊

网友:
修改BIOS试下,要不就是BIOS没刷成功,刷BIOS一般能解决的

网友:
这种EC应该不带密码吧   这机器两个BIOS  可以刷下另一个

网友:
之前,客户的HP机器要解密,我刷了还是不行,最后我放电解决了。感觉不可思议,现在的机器放电解决的真少

网友A:
打个电话给戴尔售后 ,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电话给戴尔售后 ,说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

感觉dell会说为了保护用户信息不提供此方面的服务。

网友:
ec有程序的,外挂的几个bios都没多大关系,下载的官网bios可以分离出ec bios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刷ec程序哎,好像听别人说可以改bios直接开机自检屏蔽掉密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遇到几台解密的了 ibm啊之类的都是锁ec的,有些我可以找废板换 有些是BGA的灌黑胶封死的,搞不定好气啊.要是迅维网能出些这方面的教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