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4x开机屏幕上下跳动,进系统也跳怎么回事

楼主(2017-10-24):
小弟接了一台华为荣耀4x的手机,屏幕上下跳动,开机进系统都一样,没维修过手机,对笔记本还可以,不知道如何下手!是不是那个电压不稳,还是屏有问题啊!!手机维修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手机维修讲究先软后硬,你这个如果可以,先刷机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维修讲究先软后硬,你这个如果可以,先刷机试试看。

不是软件的事,刚开机的时候出现logo的时候就上下闪 感觉是不是屏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软件的事,刚开机的时候出现logo的时候就上下闪 感觉是不是屏供电不稳。。。。。

那就基本是硬件方面的事情了。

网友:
看看尾插 是不是很肮脏 之前遇见过

网友:
屏幕坏了,换个先吧,还不行再搞别的地方

网友:
出logo就闪烁  建议先换个总成试试排除屏幕问题再看其他